[其他] 128G的U盘自动量产之后变成32G,但是速度变得飞快

楼主(2019-06-28):
之前量产的时候搜索信息遇到了类似的内容,也在论坛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10

我本来是为量产搜索资料的,想刷一下isp

但是不小心点击了自动量产,直接开始操作了。

结果就是,容量变成之前得1/4,但是读写速度简直是飞跃。。。从几百k/s到24M/s上下浮动,直接提升到稳定50M/s,读取在百兆左右。

拆开看过,我的U盘和上面帖子得情况一模一样,板子上是UP903得主控,双面一共两个64G颗粒

好奇这个容量变小速度变快有什么原理么?

PS:不是扩容盘,之前写满128G文件都能顺利读取,就是速度不稳定,写得平均速度也就十几兆,读估计在50左右

网友A:
难道你把TLC量产成MLC或SLC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量产后由于容量变小后,主控自动变成4通道读写了,具体原理期待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量产后由于容量变小后,主控自动变成4通道读写了,具体原理期待大神回复 ...

一直没理解这个山村类别得这种 “通道"得概念。
我的理解有几个通道不是应该有四个颗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把TLC量产成MLC或SLC了?

明显不可能啊……只是勾选了”自动量产“,然后也不需要点选其它按钮,量产就自动开始了
就是上图红圈的地方

相关设定图片上端也有,都是全自动。老实说这样量产的结果我也能接受,毕竟速度提升真的是质的提升
但是还是想知道原理,方便自己在手动选择参数量产

网友C:
某些颗粒是有被开成SLC的潜质的。。。。很多特殊的固件策略是认die不认code,只要是某种die就可以当slc开,这个和通道毫无关系,因为50MB连1CH都没有喂饱,雷克沙早就有这把戏,比如P20U盘还有某些3200X的CF卡,拆开发现容量其实是标称容量2倍的MLC,,,,,估计硬开成SLC容量减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128G的tlc,量产时提示坏块多,屏蔽量产后,读写速度飞升,但容量只有65.5G了。

网友:
你是不是量产成了slc或者mlc模式,容量缩减但速度提升,这种一般需要颗粒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些颗粒是有被开成SLC的潜质的。。。。很多特殊的固件策略是认die不认code,只要是某种die就可以当slc开, ...

额你真的能扯...128G的TLC,不管东芝还是海力士,直写都有50上下的、32G的SLC,读写早就100+M/S了,岂会50M/S?而且群联都喜欢配东东芝,随便个8DDK 8DDJ之类的写速都有80 90多
IS903双贴海力士16nm 2D TLC QFG8PEM5R(3V3版),高格都有65写200读而且楼主的是B17,B17我自己贴3280的速度128G都有60写300读,本身就不是什么慢的颗粒
群联的工具它自动量产默认是 速度优先、然后bin级不够64就开32,所以就32G了
如果是容量优先,就能开到100多G了...只是速度就比较慢了(毕竟是大S降级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额你真的能扯...128G的TLC,不管东芝还是海力士,直写都有50上下的、32G的SLC,读写早就100+M/S了,岂会50 ...

1CE的B17 300读取我信,连续读取能稳定60我把芯片给你吃了,3280自带SLC cache,而且是动态SLC,在SLC范围内上60是正常。。。不信你自己试试2258XT屏蔽读写缓存以后用本身速度跑B17是个什么鬼样子。。。。3280还是U盘主控,慧荣家的SSD主控都搞不定的颗粒要是被UFD主控吊打那不就搞笑了。。。而且这个群联我不太了解,据说新群联也是有SLC cache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CE的B17 300读取我信,连续读取能稳定60我把芯片给你吃了,3280自带SLC cache,而且是动态SLC,在SLC范 ...

讲真,我真有58XT+B17的非全盘模拟SLC 128G SSD,士必得的,缓存外写入有90多MB/S,固件不是公版,我不敢开卡

3280用高格开,前面1GB很快,然后就会掉回真实速度,跑圈平均写60+,平均读300+
还有楼主的是B17,压根就不能开SLC模式,
B16跟B17的区别就是B16是2-plane,B17变成4-plane了,跟L06B一样的4-plane,一个CE的读写性能差不多是B16的两倍,所以楼主开到了速度优先模式,128G下的写入有50MB+不奇怪

还有这个UP309是2251-09,不带SLC Cache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讲真,我真有58XT+B17的非全盘模拟SLC 128G SSD,士必得的,缓存外写入有90多MB/S,固件不是公版,我不敢 ...

首先,L06B速度就渣渣的不行不行的,MW813 1CE 2246EN速度好像25 MB写入撑死了,上58H好像能快点,你说和B17一样要么不是1CE,要么可能真的固件打鸡血了,还有开SLC模式我原来以为很难,但是我分析了坛友帖子还有很多“内行”的提示我真的算是入了点门,起码在SMI主控下面我可以说是完全掌握了,你也可以试试:利用特殊或者公开的固件,你算着闪存对应SLC能开多大(MLC开二分之一,TLC开三分之一),然后强制选择容量,SLC缓存选项调节成剩下颗粒的容量,比如128G的MLC你就选择64GB容量,SLC缓存也选64GB,然后你开开有奇效,当然某些版本工具或者固件不支持SLC cache,但是用winhex搞一搞也是可以的,具体过程不方便公开,但是直接开的方法你可参考这位坛友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927,另外多唠叨一句,经过某位大虾实际测试,这种方法只能得到SLC的速度不能的到SLC的寿命,他给的解释是不管是固件控制的SLC还是解扣魔改的SLC,都会把电位1设计成010 001 100 110 011 101 111这七种,但是跑在上面说的“鸡血法SLC”的时候理论上只能有111和000两种状态,所以寿命相对于原始的TLC或者QLC并不会有什么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L06B速度就渣渣的不行不行的,MW813 1CE 2246EN速度好像25 MB写入撑死了,上58H好像能快点,你说和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4836
Intel的L06B,单颗1CE读120写50

镁光的NW813没试过,我这的镁光L06B都是白板,没有正片做测试

慧荣3267AE有个版本(正片)的工具里面有两个L06的ISP,名字分别是L06.bin和L064P.bin,开L06B的时候默认是L06.BIN,如果手动选了L064P.BIN,那么原本的写入速度会翻倍、

因为L06.bin是2-plane读写、L064P.BIN是4-plane读写,

我亲自用3267AE测试架测试过,默认ISP时读120写23(高格),指定选L064P.BIN时,读120写48(高格)、
相关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5557
PS:我看了你的回复贴,完全就是没有事实的臆想观点

前面我说了,B16跟B17基本一样,区别就是后者plane翻倍,可以去看下镁光规格书,标注有了的
4Plane的颗粒比常见的2Plane都快很多,

所以楼主的UP2251-09量产默认开卡时是速度优先,但是因为SG降级片,不良块,低速块太多,主控默认Bin级,不够64G的只能降到32G了,
写入速度也是闪存的真实速度、

另外你说的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927中的开模拟SLC,前提是要求这个SSD是有全盘模拟SLC的情况下才可以

但是群联的2251-09这个主控是2251-07的升级替代品,就是对新闪存的支持,类似于3267跟3268、

我根据楼主帖子里提供的2251-09工具下载了相同的工具,
结果就是这玩意儿的自动模式 是容量不足时转速度优先,然后默认还有BIN级、
这个工具里面很明显的只有L06B才能切模式,即MLC转TLC,没有全盘SLC功能(这玩意的晶片太小了,没有足够的缓存能做全盘SLC),也没有开心模式(没有动态SLC cache)、

就是工具默认了速度优先而已,改成容量优先,Bin级关掉,就好了
所以就别死磕了,没劲儿

楼主:
看上面神仙打架~

工具自动的选择确实是速度优先啊,这个没问题。我想要重新变成原先的容量倒也容易

其实最开始就是好奇为什么会变成32G。我尝试变成16G,速度没有再提升了。但是回去64或者128G,速度还是慢的一P....

不过基本也是明白怎么回事儿了~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E:
有些主控支持slc模式,我就把慧荣sm3271 海力士3d闪存的32g u盘量产成了8g,用量产工具看也是slc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些主控支持slc模式,我就把慧荣sm3271 海力士3d闪存的32g u盘量产成了8g,用量产工具看也是slc模式 ...

慧荣3271:瞎说,我才没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慧荣3271:瞎说,我才没这个功能

有的,我在旧站发的有贴,有截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慧荣3271:瞎说,我才没这个功能

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6417&page=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6417&page=1

3271 3281都是一样的,工具通用,前者只能2.0,后者可以3.0,
3281的工具里面你可以仔细看看,只有TLC有动态SLC,也就是1G左右的开心模式,而MLC(L85C之类的)是没有动态SLC的,我的工具里面有3271 3281我都看了,只有TLC有SLC动态,MLC没有、
另外我还是跟你说一下 3271如果你不改坏块那一栏,除了高格工具,其余的工具默认都是BIN级的,就是容量会降档、
不要以为3271开了8G速度变快就是开到了SLC,你要知道3271的晶片才多大,晶体管才几个,而且,16M的写入,就不要说是SLC了吧,32G的TLC直写的速度也就是15M左右,这就是TLC写入很正常的速度,如果是SLC,写入起码30+
有兴趣的话你用3271贴L06B,你就知道什么叫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71 3281都是一样的,工具通用,前者只能2.0,后者可以3.0,
3281的工具里面你可以仔细看看,只有TLC有 ...

看量产工具识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