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最低档问题----哪是电源开关

楼主(2019-06-28):
最低档问题,别笑话。
这台电脑打开屏幕有显示,很快关断。拔电源再插上,自动开机并很快关断。拔了再插,不行了。按开关也不行,仔细一看,开关按下去没弹起来。开关外边的塑料部分卡住了,调整也弹不出来。
把相关线从主板拔掉,插电源,主板有一个红的指示灯亮。但用螺丝刀短接自己觉得是开关的部分,无反应。
1、大家看看哪是开关?毕竟用导线也不好够。我觉得试验了1-2、2-2、3-3、4-4,好像都不行。
2、搞这两下(开关一直开着),有可能烧电源或者主板吗?最有可能或者最容易坏的是什么?之前肯定是好的,因为开机有显示了

楼主:
居然忘了发图

网友A:
1 4号短接就是电源开关,明显上面有标记的啊 POWER SW。最右下角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4号短接就是电源开关,明显上面有标记的啊 POWER SW。最右下角两个

看来是坏了,短接我画得绿线、蓝线、红线均无反应。主板有一个红色指示灯亮。
看来是坏了
主板坏?
电源坏?
cpu估计不应该坏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小,主板不上电,或是电源供电不对都会这样,估计是主板的问题,试试看主板上的电池更换一下,不行的话就只有送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坏了,短接我画得绿线、蓝线、红线均无反应。主板有一个红色指示灯亮。
看来是坏了
主板坏?

绿线电源开关,拔掉了开机线短接还是没有反应的话,要不是电源有问题,要不就是主板有问题了,根据你的描述的话电源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坏了,短接我画得绿线、蓝线、红线均无反应。主板有一个红色指示灯亮。
看来是坏了
主板坏?

电脑低电平是开机,你测量绿色线,看有没有一根是对地3.3V或5V,如果没有就是待机电压没过来,无法开机,如果有再检测另一根对地电阻是0 如果不是,找到一根是对地是0的线短接!如果还不行还有个方法,短接一下电源上紫色与黑色的电源线(只短接一下,这样是强制开机,如果是因为主板本身保护导致的不开机有可能会烧坏主板,慎用!)

楼主:
看来是出问题了,我第一个实验的就是这儿,是启动不了才来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