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SHS1118智能音箱灯拆测

楼主(2019-06-28):
SHS1118智能音箱灯,外包装盒

功能简介

附件

说明书

线材

触摸一下金属圈灯亮,再次灯灭。持续触摸无极调光

上端接口

底部喇叭灯珠及电路板

触摸无极调光芯片

光耦---通过音频功放输出一路来控制五彩灯珠

RGB--LED输出

楼主:
SHS1118智能音箱灯,金属支架

底面

喇叭口

五彩灯珠

底座开关

三颗固定螺丝

锂电池

电路板及配重

蓝牙芯片吧,没查到参数

ANT8108功放

ANT8108数据

ANT8108典型电路图

开关在灯位置待机电流0A

高光0.8A左右

最低亮度0.038A左右

开关在功放位置待机0.034A左右

蓝牙连接手机后0.015A左右

中等音量电流如图

最大音量电流0.123A左右

电池在3.8V时的充电电流为0.214A左右

网友:
竟然还带小喇叭哈哈

网友:
灯光能与音乐同步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S1118智能音箱灯,金属支架

底面

我记得这音箱有点恶心,不知道为啥。

网友:
看着很高级~

网友:
说明书里《功能》章节之6、7条排版排的实在是销魂

网友:
这东东,看着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