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质不错的品胜耳机,大家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9-06-28):
音质还行,请大家提供一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剪断焊接,热缩管。

网友:
换线或用热宿管套一下

网友:
直接热缩管

楼主:
换线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问题是怎么把它拆开

网友A:
大力出奇迹,灰色部分和白色部分应该是胶粘的,扣开以后买根耳机线换上就行了,还可以增加一个麦

网友B:
应该是使用胶水粘合的,用电吹风加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灰色部分和白色部分应该是胶粘的,扣开以后买根耳机线换上就行了,还可以增加一个麦 ...

试试看,谢谢。原机有麦

网友:
换线啊,这种很容易开的,一般是卡扣,在接缝用薄刀片撬,应该不会用胶的。

网友:
整条线都老化了,热风吹耳塞头,拆开换线是最佳、合理方案

网友:
这个牌子也出好音质耳机了?

网友:
外层老化,我个人建议是整换,因为你这个地方坏了,哪怕是包上,很可能在三五天,下一个受力点就又坏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意见,换就换的好一点

网友:
表示加热搞坏了个水果羊毛盆耳机

网友(2019-09-11):
这个音质能好?怀疑

网友(2020-12-14):
换线或剪短,可能卡扣,刀片用力两边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使用胶水粘合的,用电吹风加热试试~

耳机不可以加热!

网友:
剪了重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