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蜗牛星际B双千兆黑群晖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6-28):
问题一 彻底断电以后再通电无法唤醒,这个有解吗?
问题二 黑群晖想安装yum,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问题三 video不能自动索引下载目录,网上搜了据说有脚本,但是只是据说

网友A:
1、bios里设置了上电自启了么?
2、docker安装没试过,不过在用cloud那个,虽然速度慢,放那慢慢下载呗。
3、没有用自带的,装的emb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ios里设置了上电自启了么?
2、docker安装没试过,不过在用cloud那个,虽然速度慢,放那慢慢下载呗。
3 ...

我说的不是从docker里安装
直接进ssh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