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钳子况了,有什么办法补救。

楼主(2019-06-28):
中间的六角螺丝拧不动。有什么办法紧一下吗?

网友:
中间的孔是装饰,拧不动的。

网友:
换把新的吧,买质量好点的!

网友:
圆中间锤子敲啊,缝里加点机油用起来会更舒服。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拿个硬头顶着敲击轴心的圆坑,应该能减少旷量

网友:
几块钱而已,换了吧。

网友:
轴是铆钉,不是罗絲

网友:
基本没得救用铁锤敲敲可能会好点但也不好用了

网友:
和你一样的毛病,锤子敲轴活动接触的那一面軕,两锤子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德国的?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是大锤解决不了的。

网友:
主要是让大家看牌子的

网友:
德国飞龙(felo)582 017 40 原装进口绝缘耐压电工用7"尖嘴钳
VDE绝缘钳子促销
京 东 价
¥209.00

网友:
数码之家还是有识货的

网友A:
那我也来显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也来显吧一下

蓝皮的是不是电工不好用呢?

网友B:
扔了买国货,能买好多把,智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买国货,能买好多把,智商问题

你真爱国,国货况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爱国,国货况了呢。

工具总有寿命的是不?

网友:
再买一个不就得了,工具本来就是损耗品别太当回事,如果工具一直不坏厂家早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