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电脑升级

楼主(2019-06-28):
现在用的N68主板+AMD 250CPU   4G+8G三代内存    不换内存,如何升级比较合适,预算200+吧

网友A:
看你干什么了,办公用的话估计换成1155平台加个奔腾的U会好点吧,200的预算想多大改进也难啊

网友:
那就加固态吧。

网友B:
换成4核CPU,X4 640 100元左右;加个120G SATA固态做系统盘,100元左右。CPU和固态升级,性能提高立竿见影,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干什么了,办公用的话估计换成1155平台加个奔腾的U会好点吧,200的预算想多大改进也难啊 ...

1155的奔腾,也是双核且不带超线程,与楼主现在所用的X2 250没有太大的性能差异,换之意义何在?而且,1155的主板价格相对也比较贵,性价比实在一般。

网友C:
换个AM3接口的四核吧。

网友:
首选固态,京东淘个一百的固态换上;次选CPU,咸鱼挑个四核羿龙处理器,百度自己的主板型号看支持X4 955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4核CPU,X4 640 100元左右;加个120G SATA固态做系统盘,100元左右。CPU和固态升级,性能提高立竿见影 ...

固态已经有了  只差主板和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AM3接口的四核吧。

600E或者610E  价格60-70  倒是不贵
不知道换FM2主板+4核CPU什么价格能拿到  ,比600E性价比高不高
平常上上网,QQ好友和群多些,现在有些卡

网友:
x4 640-x4 955,就是功耗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已经有了  只差主板和CPU

能支持x2 250,一般就能支持x4 640,只要注意CPU以及CPU供电部分的散热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E或者610E  价格60-70  倒是不贵
不知道换FM2主板+4核CPU什么价格能拿到  ,比600E性价比高不高
平常 ...

600e啥的主频太低了,出非打算回来超频用,否则不建议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E或者610E  价格60-70  倒是不贵
不知道换FM2主板+4核CPU什么价格能拿到  ,比600E性价比高不高
平常 ...

fm2的CPU要贵很多,性能反倒不如am3的,换来何用?若想获得SATA3.0或usb
3.0这样的新功能,建议选择fm1的,fm1的板U价格都不贵,性能也还不错。

网友:
x4 955 大火炉没必要
直接咸鱼100包邮收套 x4 631 + a55板U,
我前段时间88收到一套
性能还可以,就是需要搭配独显,我配的60包邮的gtx 650,然后收的70的8G专用条~
电源30包邮买的~

网友D:
你这还用推荐啥。。内存硬盘不用换,电源够的情况下,看200块钱能买到什么主板+U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还用推荐啥。。内存硬盘不用换,电源够的情况下,看200块钱能买到什么主板+U呗 ...

就是不知道支持DDR3的主板CPU套装哪个性价比高些

网友E:
看200+能换什么样的平台吧,3.4代的都支持d3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200+能换什么样的平台吧,3.4代的都支持d3内存

都是推荐AMD平台  看来买个X4 955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没看到有推荐英特尔平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