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的净水机废水回收利用的最终方案

楼主(2019-06-28):
今年的3月份,我在本坛发贴说了一个废水回收利用的方案,也做了一套净水器废水利用装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85

经过不断的使用不断的改造完善,现在将最终解决方案发帖在这里,即作为那一贴的收官也作为续贴供有兴趣的坛友参考指正。那一贴里因为是系统又是水泵又是控制电路的可谓繁琐至极,经过几个月来不断的删减试用最终的系统就剩下一个水桶和一个混水三通,应该改无可改了,使用效果真的没问题的,虽然设计了水桶的溢流管路,但经常是大半桶至空桶之间的事情,洗菜盆里没有接水容器的初始愿望被完美实现了,废话不说了,最终在运行的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中纯水机到水箱的管路为2分PE管;超滤机到混水器的管路为3分PE管,混水器出口管路为4分不锈钢波纹管。

最后善意提示:本系统的混水三通为本人自己设计加工的,是经过很多次修改参数才得以满足使用需求的,如果采用商品零件可能效果不佳或者失败,所以,本方案只适合有设备、爱动手、很闲的人自制参考。

网友A:
白色水桶我以前直接买了个整理箱弄的, ro机也可以换成无电的, 我一直这么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水桶我以前直接买了个整理箱弄的, ro机也可以换成无电的, 我一直这么用没问题 ...

原本没有弄这个系统的时候,是弄一个盆子放在厨台上或者洗菜盆里,一来感觉盆子非常碍事二来没注意跑了一次水,而后就下决心弄个自动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这个制作,这个系统不但解决了纯水机的废水回收问题,也同时也解决了超滤净水器的即时冲洗问题,对于我的现有装置可谓是打包处理了,这个水桶的选用是因为它的三维尺寸恰好适合卫生间里的这个位置,如同量身定做的一样所有就拍了这个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没有弄这个系统的时候,是弄一个盆子放在厨台上或者洗菜盆里,一来感觉盆子非常碍事二来没注意跑了一 ...

我是直接把水桶放到橱柜上, 溢水口用2分水管接到水槽上方

网友B(2019-09-01):
感觉三通是个关键。没废水了。要是不切换回自来水就不太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三通是个关键。没废水了。要是不切换回自来水就不太实用了

你说到的问题确实关键,但是,因为城市自来水入户之前都是经过系统增压的,正常的情况下压力较大,所有虽然没有废水混入时后方管路的水流量会变小,但仍然能够满足马桶加水的需求,只是没有废水时因为三通内射流喷水的原因,管路中会产生可闻的噪音,现在,系统在后方管路中又加入了一个电动阀,配合废水的水位控制,有废水时关闭阀门、废水太少时打开阀门使后方管路与水源连通,(射流三通与水箱之间原本就有单向阀隔离)现在已经完美的解决了问题,已经渐渐的感觉不到废水利用系统的存在了。

楼主:
帖子无法编辑了,在此补充现在使用中的实物图片,图片如下:

网友C:
厉害,没算过废水一月有多少,都是直接排下水道的

网友D:
实用简单,就是在装修好的房子里布管是个问题

网友E:
我用的是RO膜处理,废水接到卫生间的桶里,用来冲厕所、手洗衣服、拖地。废水就是杂质较多,例如:自来水的导电质是140,废水是330,纯水是15(使用近1年)。RO膜系统的废水比是1:3(要看废水比或阀的比例),出1份纯水,排3份废水,回收利用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RO膜处理,废水接到卫生间的桶里,用来冲厕所、手洗衣服、拖地。废水就是杂质较多,例如:自来水的 ...

我装RO机在厨房底下12年了,开始10年一直用水桶接废水利用,后来不胜其烦了(还因为人走开水桶满出来几次),2年前直接把废水管插到排水里面,现在看看也就这样,还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没算过废水一月有多少,都是直接排下水道的

直排下水道是标准安装方式,很多人使用RO净水机都不知道有废水排掉,我两个人用并且主要用于喝茶,每天产生15升左右的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用简单,就是在装修好的房子里布管是个问题

弄这个折腾的意义大于实用,我这老房子多年前就开始用明管代替埋管了(铁管),原本就有一个低位水龙头经过马桶给水的阀门用明管安装的,这次直接连通到左边的洗脸盆下方倒可以容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装RO机在厨房底下12年了,开始10年一直用水桶接废水利用,后来不胜其烦了(还因为人走开水桶满出来几次) ...

弄这东西一是有闲工夫二是有闲心折腾,真正实际回报意义不大,再者也要有加工条件,混水用的射流三通需要设计加工、标准件不一定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装RO机在厨房底下12年了,开始10年一直用水桶接废水利用,后来不胜其烦了(还因为人走开水桶满出来几次) ...

看房间格局吧,我直接到洗漱间的洗澡位里,洗漱间是干湿分离的,就是冲淋间是玻璃拉门隔间的,积水桶就放在哪里,水多了流出来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房间格局吧,我直接到洗漱间的洗澡位里,洗漱间是干湿分离的,就是冲淋间是玻璃拉门隔间的,积水桶就放 ...

说的很好,因地制宜才是硬道理,我的洗脸盆下面恰好有一个空间,过去没有净水机的时候这里也放了一个饮水机桶装30斤水以备临时停水,此次改造就利用了这里。

网友G:
厨房卫生间距离较远时,需要重新弄管道,不合算的。如果是隔壁还可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厨房卫生间距离较远时,需要重新弄管道,不合算的。如果是隔壁还可以考虑的。 ...

如果没有遮挡物确实难走管路,我因为有暖气管路遮挡用净水机专用的PE管2分的接净水机3分的接超滤净水器,每种6米就完美解决了,超滤冲洗的水流为主混合进净水机的废水供马桶使用。

网友H:
能不能看看你 那个【研制的“三通”】,主要差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看看你 那个【研制的“三通”】,主要差别在哪里? ...

安装上了没法看呀,就是喷射端的喷口直径要与自家的水压配合好了,孔大了无吸力或吸力低,孔小了影响整体流量。下面是我的图纸,在制作过程中包括外形在内的很多尺寸都做了修改,如果感兴趣的话,这张图可以在思路上做个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