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换大疆悟二云台板排线

楼主(2019-06-28):
大疆悟二突然显示相机传感器错误,图传变成黑画面,重启,重新安装相机,升级固件无效,联系大疆让返厂,费用时间未知。感觉这应该不是大问题十有八九是排线断了,于是航拍群求教,基本确认就是排线原因。于是淘了一套全新的排线和云台板,排线不单卖。今天到货开始换。。。。APP报错
  APP报错  疑似断裂的排线,只剩外皮连接    新排线和云台板组件开始拆下面最宽的排线就是需要更换的换好复原画面回来了

楼主:
发现顺序乱了,

网友A:
无人机得8000元以上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得8000元以上的吧

机身2万,相机8000起,这套排线300+

网友:
这机子好啊,可以双控,一个负责飞,一个负责录..

网友:
果然是闭源无人机穷三代,开源的毁一生好点,有storm的三轴云台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2万,相机8000起,这套排线300+

真是三百多买的

楼主:
也是群里请教了好多人才打算自己弄,其实挺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身2万,相机8000起,这套排线300+

悟好像不要吧!

楼主:
买时机身加X5S镜头加授权不到四万

网友:
御和悟不是一个级别,我老老实要御

网友C:
可能只有一根冷压头没压好,就要300块换一排,真是有钱人啊,这样的排线,以坛友的水平,分分钟自己换,都不用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只有一根冷压头没压好,就要300块换一排,真是有钱人啊,这样的排线,以坛友的水平,分分钟自己换,都 ...

首先这个线不是冷压,每根线头发丝粗细,外皮内都看不清哪根是铜丝哪根是增强纤维,太细了,插头上还有铁片覆盖并且加了胶水。分分钟很难啊,高手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下应该能焊接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线不是冷压,每根线头发丝粗细,外皮内都看不清哪根是铜丝哪根是增强纤维,太细了,插头上还有铁 ...

红圈是断的地方,开始是两根,动了几下估计又断了三四根

网友:
米仁呀,前些天看朋友飞9000左右的御2已经觉得非常高大上了,现在看了一个近4万的,看样子我已经有点膨胀了

楼主(2019-12-04):
换下来的排线,自己试的拆开焊接,不行啊,根本看不清,太细小了,只能作罢。

网友(2021-06-03):
引用 楼主:
也是群里请教了好多人才打算自己弄,其实挺简单。

你好,我的和你一样要换排线,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微信号,我加你咨询一下,两根线是怎样拆的和装的?

网友:
楼主你有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