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太阳能庭院灯改进系统发电

楼主(2019-06-28):
1:自己动手做的太阳能庭院灯,经过调试现在能点两个阴天。

2:以前的用这4块板子并联(6v,20w一块,有块大点的),直接连上晴天只能点到晚上4点多效果不理想。
     马上研究下,可能线有些长可能要高压传送效果比效好(国家输电网)。所以就2并2串,用太阳能降压控制器。效果就好很多了(看图)

楼主(2019-09-01):
升级了,好天一天能16点左右充满电,能连续两个阴天。灯是一入夜就开始亮一直到天明。

楼主(2019-06-28):
供4盏灯的电,10w+20w+10w+40w(1,2,3,4)

网友A:
牛掰,看着很不错

网友B:
用18650锂电池储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8650锂电池储能吗

对,在灯头上。也可以32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看着很不错

谢谢,。。。。。。。。

网友C:
这两款板子我都用过.确实是前面那款好用.

不过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没太阳的时候,输出掉到5V.再来太阳也不再升压.整体功率浪费80%.需要断开重连.

楼主有没有定时断开重连的简易方案?我下级接超级电容.不怕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款板子我都用过.确实是前面那款好用.

不过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没太阳的时候,输出掉到5V.再来太阳也不再 ...

第一块蓝色的没有这种情况,不过在阴天输出就非常弱。第二块黄色的有这个问题出现

楼主(2019-09-01):
加多块18v50w的,调高板子功率。最大才5a,实际4.5a。(有好的板子介绍下吗?)

网友D(2021-02-23):
楼主好手艺呀,成本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呀,成本如何?

1000左右

网友E:
布线太乱了,是靠近电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线太乱了,是靠近电表么?

对,和电表箱同一管子下线

网友:
电池用什么板子充电的,有过冲过放保护吗,我也喜欢玩儿这些。

网友:
刚搜了下你第一个模块,这就是太阳能充电模块,没有放电保护,如果电池过放了电池就坏了,还得激活。还可以完善的。

网友F(2022-07-04):
这个控制器我搜了一下,但是要手动调图片左上角那个MPPT旋钮,试问一下光线强烈,和光线不足时,需要重新调整吗?

网友G:
我在村里看到这种也是很亮不知耐用不

楼主(2023-01-24):
引用 网友G:
我在村里看到这种也是很亮不知耐用不

太阳板档住顶好,这样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制器我搜了一下,但是要手动调图片左上角那个MPPT旋钮,试问一下光线强烈,和光线不足时,需要重新调 ...

不用,用可调电源调好最大功率的MPPT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