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把失控的英菲尼迪送的自动伞

楼主(2019-06-28):
同事换车,车子送的自动伞,没用几次就坏了。
先论坛中查看一下坛友们的研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259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9463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516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9893

结合上面坛友的分解,查看这把伞的问题。全自动伞应该是按一下按钮,完全打开;再按一下按钮,伞面回收。
现在这把问题伞的现象是:开着无法锁在撑开状态,伞面收回了但手动压缩伞骨时,主伞骨无法锁回手柄。

现在呈伞面回收状态还是打开状态未知,不能撑开也不能缩回手柄

木质手柄,不知道英菲尼迪找哪个伞厂做的

8根伞骨很坚实

为了能自动回收,伞骨折叠处都有拉簧

现在手顶着才能是全部撑开状态

价格高的伞注意细节,铁丝的接头有铝帽包裹

折角处长长的拉簧提供折回伞面时的动力

发现问题所在了,伞骨滑块与伞顶之间的尼龙绳没有

下面来介绍一下自动伞的修理方法:(只适用于折叠自动伞不能自动开伞,主伞骨不能收回到位的故障,伞顶端不见白色尼龙绳)
一、        工具准备:
尖嘴钳一把、小螺丝起子一把。

二.拆解过程:
1、先将伞面朝下完全撑开,用尖嘴钳夹住销钉拔出来。过程中要用力顶死主伞骨,防止主伞骨突然弹出。

取下的销钉

2、 销钉拔出后主伞骨就能拿走了,内部的长弹簧和拉索机构就呈现出来,想法子取出。怕上面的润滑脂粘到脏东西,下面叠好白纸。

研究一下这套机构的原理,尼龙绳在滑轮处改变运动方向。

3、继续往下检查,发现问题所在:白色尼龙绳弯折后夹在弹簧里面,所以导致主伞骨收不回去

4、将卡死尼龙绳的弹簧部位旋转放松,松开后弹簧会突然弹开。注意安全!这个手柄没有问题就不用拆卸了

三、猜测故障原因:
1、伞骨滑块过尼龙绳的部位没看懂卡尼龙绳的结构,这个部件掉落造成尼龙绳全部收回到主伞骨内,太松弛造成压缩主伞骨时,尼龙绳弯折在弹簧和机构件之间造成卡死就无法压缩主伞骨。新的伞状态没见过,只能是猜测。
2、尼龙绳末端打结处滑出,尼龙绳松弛造成压缩时卡死。

四、修复过程
1、 从主伞骨里拉出尼龙绳,上课原来的单结

2、打个粗点的双结,防止从卡槽里松脱。尽量打在绳子的末端,怕改变原本的长度。

3、尼龙绳的末端安置于机构顶端的槽口内

这样尼龙绳就由单根成双根了

4、滑轮让尼龙绳滑动方向改变

5、将弹簧塞回滑块内,主伞骨套入长弹簧,双根的尼龙绳穿过滑块上的固定位。怕松开了,串了一个胶结夹子。

6、用力将主伞骨压到底

7、将刚才取下的销钉装回

一定要把销钉压到最底端才能松手

8、第一次收拾自动伞,也不知道是否正常了。夹子当固定先测试一下。压缩主伞骨,能缩回手柄了。按下按钮,伞面完全撑开,再次按下按钮,伞面回收,应该是正常了。

9、想法子在滑块上固定好尼龙绳,打个眼

用一颗粗细合适的螺丝穿过双根尼龙绳,让尼龙绳与滑块连在一起。

总结:这类自动伞除了自身原因,可能大部分故障都是不会使用造成的。开伞,收伞,压回手柄的三个步骤是不能乱的。

损坏伞的步骤就是在这个状态,伞面已经回收但没有压缩手柄就想着撑伞,直接推滑块就会让尼龙绳或机构出现问题。

再次提醒:拆装过程有危险性,主伞骨中那根长弹簧上劲后威力十足,小心伤了眼睛和鼻子,脸。拆装主伞骨的过程中,都不要将手柄朝向自己或他人,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网友A:
婆娘几十块买了把,坏了还用10块钱去修。不如RR藏在车门那把金贵,几万还是十几万,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婆娘几十块买了把,坏了还用10块钱去修。不如RR藏在车门那把金贵,几万还是十几万,忘了。 ...

夫人看上的伞不是自动的都要60、70了,RR里那把优雅的遮羞雨伞价格10万,那些豪门的女士值钱呢

网友:
哪用搞这么大工程,拆下伞把头,就可以搞定

网友B:
RR那把能买个小车了

网友:
奇瑞的质量

网友:
居然不是劳斯莱斯的伞。。

网友C:
这种伞不用也好,容易出问题,弄不好还会伤人。上次亲戚送来把没用过几次就失灵的让我检修一下作备用,研究了一下结构原理就扔了。

网友:
这伞的标有点高级

网友:
英菲尼迪不就是奇瑞的小弟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伞不用也好,容易出问题,弄不好还会伤人。上次亲戚送来把没用过几次就失灵的让我检修一下作备用,研究 ...

虽然用起来方便,但是容易故障,一般的天堂等质量好点的手动三折伞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R那把能买个小车了

刚刚查了一下,作为RR的配件,它值10万,但没有了RR的牌子,它只是一把价格为2000元的贵价伞,即使它拥有纯银的伞把,高度防水的伞布,还是传统开法,深圳出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查了一下,作为RR的配件,它值10万,但没有了RR的牌子,它只是一把价格为2000元的贵价伞,即使它拥有 ...

我觉得也就值三百,不能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