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稳定靠谱价格还过得去的灯板哪家强?

楼主(2019-06-28):
买过太多1块3块的灯板,寿命都不长。懒得折腾了,就问现在哪家灯板24-36w之间,寿命长久无光衰的,推荐一下

网友A:
这个灯条我买过还不错,日本罗姆的,暖光3700K,自己高强度用了两年一点问题没有,才¥2.5一条,但是12V的,24/36V可以两串三串自由发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条我买过还不错,日本罗姆的,暖光3700K,自己高强度用了两年一点问题没有,才¥2.5一条,但是12V的 ...

谢谢分享,之前看到过,邮费有点贵,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条我买过还不错,日本罗姆的,暖光3700K,自己高强度用了两年一点问题没有,才¥2.5一条,但是12V的 ...

罗姆不是德国生产钻夹头的厂商吗?

网友D:
OPPO啊,论坛里有个网友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姆不是德国生产钻夹头的厂商吗?

德国生产夹紧系统的叫Roehm,日本的罗姆半导体叫Rohm,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名字且两家公司没有任何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之前看到过,邮费有点贵,放弃了

哈哈哈,我也是嫌邮费太贵,一般都是大量需要的时候才会买

网友:
找绚紫,便宜量又足

网友:
灯条是要买好一点的,要不折腾来去,工钱都贵。除非自己会修。又要有时间。

网友:
自己diy的不错,我就是自己做的灯板450*450的2mm厚铝板灯珠采用飞利浦的3030灯珠,满载48w不烫手

网友:
自已折腾的话,,   降一点功率再加厚的散热片,寿命会长很多的

网友:
我的1元多买的圆灯板,,反面贴个 cpu淘汰下来的散热器(不贴的话灯板热得烫手)  ,
现在用了很多年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PO啊,论坛里有个网友在卖

oppo?不是opple?

网友D:
中了OPPO的毒了   你是对的。店名叫前沿LED照明,买过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了OPPO的毒了   你是对的。店名叫前沿LED照明,买过还不错

看了下怎么都是玻纤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怎么都是玻纤板的。。。

好像是的   买过正方形的板  手摸背面温度不烫手  温度不算高

网友:
其实,家里的led到现在也没有坏过一个…不管是杂牌的或高端的,除了有一个买来就没用,线没压好,快递途中脱开了,重新压下解决

网友:
1当0.6用,寿命长到会让你怀疑人生,不管山寨货还是贵货!
自己换灯珠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