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老旧光纤收发器拆机维修

楼主(2019-06-28):
客户监控不亮了,收发器损坏,不通电,换下来的
更换鼓包电容修好三个,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电容是正常的,也是不通电,电源板上贴片整流桥MB6S出来的一颗保险电阻烧坏,看着不严重,直接用保险管代换了,还是不同,再测发现看上去好好的交流保险电阻也不通,拆下看烧坏的正好看不到,更换保险管,通电,爆 ……,炸成珠了,高压有短路,怀疑贴片整流桥问题,和好的对比发现阻值不同,找不到同型号的,忽然想到也有杂牌外置的电源,拆了看,真有,MB10M,耐压比原来的高,更换,正好把保险电阻代换回来,通电,正常了。两对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热死的

网友:
换成固态应该会好点~

网友(2020-09-29):
这东西挺耐艹的,正常情况下用个十年八年没啥毛病

网友(2020-12-08):
内置电源款, 现在民用市场很少了!

网友(2024-03-10):
约100米距离,也想搞一对,网线担心太长出状况,在淘宝上看大把差评,在闲鱼上看到这个,不知道好不好,百度不到型号,双芯的,

网友:
相距约100米,网线怕太长出状况,用光纤收发,某宝上某些产品差评一片,在闲鱼上看到这个,不知有谁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