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广场舞音箱电位器有问题,请教一下坛友。

楼主(2019-06-28):
广场舞音箱电位器有问题,请教一下坛友。
这货最近话筒音质不太好,换过mic也无解,怀疑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
拆开清洗后问题解决,但是我想直连到最大音量,跳过电位器但是失败。

先看看音箱主板的样子吧。
功能倒是不少,收音机,蓝牙,tf卡,usb等都支持。

山景au6210k主控。很多车机和蓝牙音箱都是采用的这个mp3播放方案。

cd2399f是混响芯片。
jrc4558估计是高音增益调节的高通滤波。
有些2.1音箱用它做低通滤波

这个是红外接收器,这货还支持遥控。

随身无线话筒。

256.1Mhz晶振,这货就是决定频率的。
这种无线发送和接收,是用的fm调频吧?
这货要是和别人的一样,就会出现串音。
这货没用数字芯片做调频,而是采用的分离元件。

这些元件全都标注了型号,这设计师挺细的。

下面开始折腾这个电位器。

这是一个20k的。

拆开后里面很油,用面签擦洗了一下。

在音箱主板上的电位器,我把bc直接短路连接,
为何不是最大音量,短路后,音量大小还是由电位器控制??
ab短路直接无声音输出。

网友:
试着接另一端。如果还不行,膜片坏了。找个同值换上。

网友:
要先弄通电位器的接法,才能知道怎么“去掉”电位器变成直通。

网友:
AC之间接一个20K电阻,然后短接BC就是直通了

网友:
BC直连应该是最大输出,但此时不能再让触片与AC膜片接触才行

网友:
CD2399的6脚混响时间。

14,16脚的混响是模拟量。

这2个都不是音量。

你那音量电位器,最好跑一下线路,看看去哪了。

网友:
假设电路板上的孔为ABC。
电位器不装,AC间接个20K电阻,B与A或C短接,其中一个为音量最大,另一个为音量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