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618撸的志高锂电款电蚊拍(CHIGO ZG-W7)

楼主(2019-06-28):
拆个618撸的志高电蚊拍,锂电款。
618选了280块的东西,还差20才能用满300-30,
就撸了一把电蚊拍。
上次撸的铅酸款,这次直接撸锂电款。

志高电蚊拍改锂电 无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66

渣渣三无电池,1200毫安。

贴纸下面还有颗螺丝。

为了把usb口设计在ab面的中间,
不得已搞个独立小板吧?

这个按键手感很好,比那种微动按键好太多了。

充电采用的分离元件,有转灯,
为何不用4056或者4057小板?
红色LED是放电指示灯。

高压部分采用的三级升压,

这种电蚊拍都是用的这种2kv电容吧。

D882P三极管

流动测速无处不在啊,还好我的电子狗提前叫了。

网友A:
哈哈,樓主幽默啊,最後還送了電子狗。

网友:
那个开关不错,很粗壮的样子,不像微动那么容易坏,充电用的三极管加431?看样子成本比4056要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樓主幽默啊,最後還送了電子狗。

最好是记录仪导航仪等,多合一电子狗,万一被发现说是其他设备。我的电蚊拍先改锂电和4056凑合用,等故障后买个锂电版或者2AA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记录仪导航仪等,多合一电子狗,万一被发现说是其他设备。我的电蚊拍先改锂电和4056凑合用,等故障 ...

是万年船的行车仪,带电子狗,现在这个牌子已经倒闭了。目前不能充电,关电就关机,有保存不完整的情况也就是跳录的情况。

网友:
厂家的技术员可以炒鱿鱼了,宁可把PCB空间浪费在低压边,也不舍得给倍压整流的高压部分拉大一点点间距

网友(2020-07-05):
这种做工算垃圾级别了,还以为有什么好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