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汽车加装副电源

楼主(2019-06-28):
今天翻出来一个大功率可控硅110A 1400V.看了半天,突发奇想,是不是可用在汽车副电源的控制上,原理是可以的,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A:
压降太大,不值得,低压12v 24v用mos更好点。

网友B:
这个可控硅导通之后,电流没有过零时刻,会一直导通。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降太大,不值得,低压12v 24v用mos更好点。

说的很有道理,不过要是冲锂电池12.6V的应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控硅导通之后,电流没有过零时刻,会一直导通。不适用。

对对,说的很有道理,这个问题疏忽了。

网友:
副电源是什么电源?如果仍然是铅酸电瓶的话,直接和原车电瓶并联就行了啊,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旧电瓶自放电。

网友:
这不适合,对于这种低压环境,还不如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2019-11-11):
可以加双电瓶隔离器和库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