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48V控制器有超压保护,如何使用60V锂电,请指教。

楼主(2019-06-28):
48V控制器有超压保护,如何使用60V锂电,请指教。淘宝有没有直流电压转换器,把60V转变成48V

我试着串联多个大功率二极管,降低了电压,可以使用,可是一会,二极管就滚烫,快烧掉了,此路不通啊。

我觉得需要串联一个耐受大电流的电阻,把电压降低几伏,这个思路行得通吗

如果此方法行得通,需要买多大的电阻,马云家哪里有卖

网友A:
建议直接花钱再买一个 ,电动车配件大众产品要不了几个钱,你折腾功夫花费时间精力以及物流成本买两个妥妥的,如果你愿意折腾当我没说

电动车瞬间电流可能达到50a 60v-48v中间有12v电压差靠电阻消耗功耗感人 50x12=600w   电动车控制器改超压保护低压保护需要一定经验

网友B:
现在大部分电动车带60V和48V切换  好像短接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花钱再买一个 ,电动车配件大众产品要不了几个钱,你折腾功夫花费时间精力以及物流成本买两个妥妥 ...

对的  而且想的出用二极管降压。。。。DC-DC 降压电路吧

网友:
电流太大,买个控制器多省事

网友:
直接换成60V控制器就是了,简单省事。

网友:
钥匙电源接四个电瓶48v那,mos芯片电源接60v

网友:
改控制器或者换,dcdc都不现实,大电流容易坏,二极管电阻更不用想了大电流二极管不便宜,电阻效果几乎没有还发热,浪费电能

网友:
你这种想要继续用,就是换控制器.

控制器可以买48/60两用的.

网友:
拆开控制器,顺着电门锁线找到AD采样电路,更换合适的电阻,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将60V的耐压电容换成更高耐压的,详细步骤百度控制器修改欠压值,电动车论坛有很详细的帖子。

网友(2019-08-21):
不久前我刚4块铅酸电池换成14串锂电池,锂电池充满时理论是58.8v,截至电压和原控制器的低压保护电压差不多。控制器里面的耐压50v的电解电容都换成耐压60v的,现在工作正常,满电时比原来快挺多,没有发现什么超压保护。你先换电容,上锂电,不行再换控制器。我的是300瓦的电机,起步电流都超过20A,大电流的调压器比控制器贵,划不来。

网友:
二极管把整个供电降压当然发热大了,十几二十多安电流能不热吗? 正确是粗红线60V直通,细红线反接一个15V稳压二极管(细红线给单片机供电,粗红线才是给mos供电的)对了-前提是控制器大电容和mos耐压超过60v电池满电电压  (不然也是会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部分电动车带60V和48V切换  好像短接一根线就可以了

电池60v还不是3.7v串出来的!如果原车48v就不建议超压使用!还电池简单直接!损耗少!毛病也少!无后顾之忧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不行的,,要改只能改控制器了,或者直接换个控制器最省事,,改控制器的话要具备一定的电子基础,,更换控制器里主电路的电容,还有相关降压电路中的元件,保护检测电路中的元件,,不懂电路的还是不要去偿试了

网友:
我48Ⅴ电动车可以直接使用60v锂电池。

网友:
现在有很多宽电压控制器,48到72v都可以用,楼主的换一个控制器或许可以不过也要看看电机是否可以承受,超功率会不会烧掉电机

网友(2021-02-10):
电机没那么娇气,48V超压到60V一般没问题!但是重载爬坡时感觉比以前更有劲了,这时候对电机是一个考验。60V锂电更换控制器是正道。

网友:
       直接换个控制器,方法是不错,可是有违本坛的折腾精神,可能折腾的代价是两三个控制器,可是弄下来对这些东东也懂了大半了,其过程不断给你注入动力让你进补知识,比大学老师干巴巴教,去实验室按照既定程式做实验效果要好多了,学到的的是知识,享受的是过程。知识什么价不好说,小学生一节网课一百多,也不知道学的啥,更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提供个思路是找到电压采样电阻换更大阻值的,场管一般是有足够的余量的,可以超压一级,只要不超流正常用

网友(2023-02-17):
你的电池是铁磷酸的还是锂离子的?既然想折腾,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去掉几节电池,让它变成48V还能省下几节电池做它用。
如果你就是想用60V提高速度,那你最好别乱改,安全最重要,再说,充电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