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前几天打黑来的 松下EZ7200

楼主(2019-06-28):
前几天打黑来的还没玩过无刷手痒了一把

博世断头批是一起的,洗洗也不打算弄了,这个松下的波箱要怎么拆?无从下手,感觉应该拔出来但是没工具。。。

复活,没上螺丝因为居然那个壳子比这个好,到时候再整一下

网友A:
打击波箱,拧一拧,就容易拔下来了

网友:
前排等大老打黑

网友:
这可真是垃圾堆里挖出来的啊,还被锄头凿烂了!!!

网友B:
多少钱大黑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大黑来的?

70,今天又弄一个没有了按键牌的,带的博世有头子了电机好像废了看看能不能拼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击波箱,拧一拧,就容易拔下来了

纹丝不动……明天慢慢搞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纹丝不动……明天慢慢搞它

松下7系列都一样的波箱,大同小异而已。
波箱反向拧动就行了,实在拆不动,从夹头部件也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7系列都一样的波箱,大同小异而已。
波箱反向拧动就行了,实在拆不动,从夹头部件也能拆开 ...

OK了。已经复活,用根铁棒两边翘出来的,里面灰多摩擦力很大用手是弄不动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了。已经复活,用根铁棒两边翘出来的,里面灰多摩擦力很大用手是弄不动的了 ...

松下7200有个AI芯片,记住,第一次通电,一定要调零,好像是第一、四键同时按下,闪灯。

以前有过一把九层新的,不知道放到那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7200有个AI芯片,记住,第一次通电,一定要调零,好像是第一、四键同时按下,闪灯。

以前有过一把九 ...

是取消记忆模式吗,早上通电4个键都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7200有个AI芯片,记住,第一次通电,一定要调零,好像是第一、四键同时按下,闪灯。

以前有过一把九 ...

http://www2.panasonic.biz/ls/den ... pdf/p-ez7200_01.pdf到时候看看说明,连猜带蒙

网友(2020-03-29):
引用 楼主:
是取消记忆模式吗,早上通电4个键都试了一下

哥们,请教个问题啊。松下7200带不带刹车。

网友:
好新啊,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