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6口60W充电器QC2.0口不能带载故障

楼主(2019-06-28):
之前拆过1个坛友放漏的AC/DC6口USB充电器,详情请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095&extra=
功率标称60W,很强悍的有没有
坛友事先声明了第5口不能带载,到手用负载仪测试,5、6口(QC2.0快充输出口)均不能带载,前4个U口能轻松输出4A以上,表现倒是不俗。
一样的U口,紫舌只是色标QC2.0。5口上下坛友原来做了×标记。
5、6U口的空载电压,就明显低于前4个U口5.10V
几乎不能带载,0.2-0.3A,电压跌到3V多了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可见从AC输入~直到DC低压输出的电解电容处,线路都是共用的。前4个U口完全正常,后2个却严重故障,问题显然出在充电协议控制电路上,这就给捡漏提供了可能。
前4口,每2个共用1个协议芯片
搜不到芯片信息,不过这次不重要了
QC2.0快充的5、6口,由2块独立的小立板分别进行协议管理,问题应该就在上面。其实拆机时,已发现5口小板的3脚元件3415Y表面鼓包开裂,肯定有恙了。
拆下来
这是6口的小板,除了3415Y也临产状态,还发现J3Y(S8050)be击穿了
观察一下小板和U口走线

小板上的CHY1000,连着D+D-,应该是个协议芯片

把板上3415Y都拆除,
清理焊盘,发现并列的2个3415Y不是并联关系,鼓包的那个像是高温损坏,于是有了修复时多并联1个的想法。1元POS机板上找个J3,替换掉6口小板上损坏的J3Y。测板上其它可测元件没发现异常,接下来等待网购
拆下来的3415Y,鼓包的2个呈击穿短路态,百度搜确实如大神
lookball说,是个20V的P-MOS(在此表示感谢)。X宝找了几家,丝印一模一样的运费伤不起,有个丝印AO3415的包邮,丝印还是另外的AFCP,据说就是一样的东东,不会怀孕就试试呗!
这种场管有点特别,gs间封装了瞬变抑制二极管
焊好3415Y
原来鼓包的位置多并1个
插上主板,稍分开有利散热
焊好插针
检查叠罗汉的无碰无挨
测试。1-6口的空载电压一致了
顺便测了1-4口的表现如前强劲
5-6口,习惯认为的正常电压下,带载电流1.1A
加大负载电流,电压一路降低,到4A时,输出电压降为4.1V左右。
不过,负载仪诱导不出快充带载能力。改成给60%电量的米5充电,
用功率计显示数值,间接反映1-6U口实际场景的带载能力。
充电器空载功耗0.2W
1-4口
6口(QC2.0)
5口
(QC2.0)
表现不俗,应该是完美修复了,捡漏成功,恭喜一下自己吧!后期曾拆出机芯裸奔,5口给手机充电5分钟左右,小指尖端触摸叠罗汉的3415Y,感觉微温,貌似发热有改善,以观后效吧。

谢谢你路过!

最后,吐槽一下论坛,时间不充裕没打算今天发,写了几行,点“保存草稿”,却显示新帖发出状态,谁能不晕?为不辜负坛友,只有硬着头皮干完了,好了,赶紧去忙别的事了。

网友:
恭喜LZ解除怀孕状态

网友:
这充电器给力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优秀文章,恭喜修复

网友(2020-10-23):
多口充电设备,功耗0.2W还可以,能修复代价低给很多设备充电,相当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