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实在很闲,那就做个FM收音机吧(TEA5767+STC90C516RD)

楼主(2019-06-28):
最近实在是闲得慌,鬼天气又太热,晚上睡不着,无奈只好做一个很久以前就想玩却没时间做的东西,虽然论坛的老站里面有各位大神的佳作,有的功能还挺多的,有的用的是数码管的,。。。等等等等。
那我就照旧也做一个吧。材料:TEA5767,STC90C516RD+,TDA2822,两个按键,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
首先当然是把这些材料照电路图安装在洞洞板上(这板子可是我的最爱!)

焊接好后把液晶屏怼上去!(1602A,嗯这东西挺便宜的)

然后。。。嗯然后当然检查无误后通电,(5V供电的,我的是用一块7805稳压得到,用一块7.2V的锂电池供电)

欢迎界面(不太懂E文,可能语法上有错误什么的,还请原谅)

显示制作人(当然是本人喜欢的某个动漫人物名字,,,)

主界面,(嗯。。。两个按键调整频率,电位器调整音量)

好了到了这里也就完成了,对了记得天线长度一定要大于50CM,这样TEA5767的接收效果才会好,我试过,用过30CM,40CM的效果都不怎样。甚至只能收到一个台,太坑了!!
最后当然把参照的电路图和修改了的HEX程序发上来,C就不发了。。。

网友:
大神还是放源码吧

网友A:
我也觉得放源码比较好,毕竟单片机种类太多。

网友B:
手工不错,效果如何?

网友C:
用TEA5767就没意思了,我曾经用stm32f405做了个收音机,用它的adc采样信号,软件解码,再用dac播出来,运放用的TL082CP,好处是频率可以自定义

网友:
用TEA5767就没意思了,我曾就做过一个用的stm32f405,用adc采样,软解码。再用dac播出来,频率可以自定义,想听啥听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效果如何?

还行,能够收到10来个台。清晰度也行。。。。

网友:
灵敏度不高,可能是有干扰,把收音部分用铁皮罩起来试试,另外STC管脚辐射也大,51先天架构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能够收到10来个台。清晰度也行。。。。

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放源码比较好,毕竟单片机种类太多。

由于HEX文件大于6K,建议用内部存储空间大于6K的单片机,89C51/52,这些肯定不行的。

楼主:
应各位要求,我还是把修改后的源码发上来吧。上面发的电路图只有功放部分不同,原电路图用的是LM386,我用的是TDA2822。

网友:
大神做的不错

网友:
学习练习意义更大~

网友:
懂的多就是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网友D:
我以为是做老式的收音机哪,原来是数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是做老式的收音机哪,原来是数字的啊。

哪天再做个3管机玩玩。AM频段的。。。变压器功放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天再做个3管机玩玩。AM频段的。。。变压器功放的。

单管的才有意思,AM和FM都能用单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管的才有意思,AM和FM都能用单管实现

单管声音太小了。听着瘆得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TEA5767就没意思了,我曾经用stm32f405做了个收音机,用它的adc采样信号,软件解码,再用dac播出来,运放 ...

你是ADC什么信号?是FM吗?这么高频率能采样出来吗?

网友:
我原来也做过一个,我用了16个按键,加了2402存储电台用,还加了个数字电位器,其他与楼主一样,听台还不错,只是太大了,想改个小的,一直还没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