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撸了个新玩具——晶体管测试仪顺带解决了一个老问题

楼主(2019-06-28):
天猫618的叠猫猫游戏赢的红包,28.88元,在天猫店撸了这货,结果收到货有问题,一直重复自检,刷新屏幕,没法用,联系客服爱理不理,所以退货了,发现淘宝也有卖的,比天猫便宜,加上外壳,加个电池才和天猫一样的价,不过不能用红包,无所谓了,红包再撸其它玩的。说多了,上图
测下电阻,感觉值偏大,还是电阻脚太长的原因

多测几个

电容

电感,感觉测这个特别方便,这个不像电阻可以计算大小

三极管

上图测的就是这货

电阻

三极管

上图测的这个

共阳极led灯珠,怎么不对啊?仪器抽风?其实不是,是led灯珠有一半坏掉了,换另一个好的结果就正常了

上个431,不认识

lwd灯珠

二极管

电感,这个挺准的,100微亨,做高频加热时买的

稳压二极管

电容,顺便上个正面全脸

背面

最后来说说解决的老问题
按论坛的电路搭的555电机调整电路,一直不正常工作,通电三极发热历害,检查了好多遍电路没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就一直放那里了

买元件的时候多买了几个,拿来测试发现这个二极管怎么正负是反的,拆下来换了一下正负,这下正常工作了。

给它来个特写,这样也算合格产品么?

感觉这东东还是比较方便的,特别是像我这种认不到电阻颜色的朋友,用这个真是省心不少。
测三极管,MOS管等也挺不错,判断极性和好坏挺方便。

网友A:
有一款比这个贵些 ,好像M8的升级版 ,也许能好些,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比这个贵些 ,好像M8的升级版 ,也许能好些,我也想买一个

是的,升级版那个是要好一些,不过自己只是平时玩玩的,用的也不多,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B:
闲鱼看到这款,感觉用料更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看到这款,感觉用料更多点。

这个厉害了,竟然还有台表常用的继电器?光这两个继电器也值几块钱了!

网友C:
认不到电阻颜色?别说你,我现在也是被色环搞到头大。颜色根本就不标准,很容易搞混,大概率都要上仪表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认不到电阻颜色?别说你,我现在也是被色环搞到头大。颜色根本就不标准,很容易搞混,大概率都要上仪表测量 ...

现在做电阻的厂家都色盲,弄的颜色根本不标准,色环颜色不准有时候很麻烦,毕竟电阻有时候阻值会变化,比如大电流发热,阻值几十倍几百倍的变化都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做电阻的厂家都色盲,弄的颜色根本不标准,色环颜色不准有时候很麻烦,毕竟电阻有时候阻值会变化,比 ...

不仅色盲,而且色环印的很不规律,如果没见到金色有时候都不知道从哪头读才是对的
另有一些奇葩电阻无论按哪段读,结果和实测值都差很多,根本不是标准色环
我就有10来个这样的电阻,确定不是电感,但阻值和色环查的就太多了

网友:
买过一个彩屏版的成品,性能不错,就是屏幕分辨率低了些

网友:
同款飘过,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玩具了,毕竟测试电流太小

网友:
这是个开源项目,电路图跟程序都能下载到,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

网友(2020-03-30):
感觉这东东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2025-03-16):
还是多花几块钱买中文版的,能测稳压管电压,mos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