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改了个充电宝供电的便携版热熔胶枪和电烙铁

楼主(2019-06-28):
    先说所热熔胶枪。这个胶枪是淘宝9块9包邮买的,40瓦,用着还行。前段时间在淘宝买了2个24v 140℃ 12w的ptc模块,连运费一共12.7元。今天有空把胶枪拆了,改造成可以用支持PD协议的充电宝和充电头直接供电。拆的时候发现买的ptc模块和自带的模块尺寸不一样,只能用打磨机在侧面开了个口子塞进去。充电宝和充电头是没法直接输出24v的,我加了一个20v的诱骗模块进去,这个诱骗模块也是淘宝买的,3个包邮23块钱。热熔胶枪自带的绿色LED指示灯也利用上了。该LED灯之前串联了一个159K欧姆的限流电阻。现在是20v电压,限流电阻大概16K欧左右。家里找不到合适的电阻,只能找了两个10K欧的贴片电阻串联,指示灯显示正常。
   简单说一下使用感受:开启后3分钟左右能用,4分钟左右出胶流畅,出胶比较黏稠,不滴胶,个人感觉温度还是稍微低了一些,不过温度更高的模块只有200多度的,没法用。在玩使用的时候还是很方便地,带一个充电宝就够了。
   再说说改的t12电烙铁。616控制板24.6包邮买的2块,其中一块电阻别我焊飞了,不知道阻值多少,比芝麻还小,应该救不活了。也是直接加了个20v的诱骗芯片,配合充电宝用也不错的,10多秒能熔焊锡。手工太渣,没法做好看的手柄或者外壳了,想直接糊农机胶算了。
   热熔胶枪改装成本:15块左右
   t12烙铁成本:头子15,616芯片24.6(坏了1个),诱骗芯片8块,一共47.6.。。不划算啊。

网友A:
谢谢分享,多嘴一句,既然是买了两块616板,对比一下就知道焊飞的电阻是多大的了,找个废板子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多嘴一句,既然是买了两块616板,对比一下就知道焊飞的电阻是多大的了,找个废板子拆 ...

家里没有多余的电路板了,主要是原件太小,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便

适合野外干活

网友C:
诱骗芯片给个链接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诱骗芯片给个链接楼主

同              求诱骗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诱骗芯片给个链接楼主

直接淘宝搜索诱骗就好了啊。一堆卖家

网友D:
诱骗器pm一下哈,谢谢
现在616都贵成这样了,是逼的大家升级数码管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诱骗器pm一下哈,谢谢
现在616都贵成这样了,是逼的大家升级数码管吗哈

PDC004 PD2\3转DC诱骗快充触发轮询检测器笔记本供电改Ty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