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悲剧烧了个64G IS903接着又烧128G 2246XT

楼主(2019-06-28):
手残党自己没事把笔记本的俩3.0 USB接口给换了,时间长了插移动硬盘经常接触不良,热风枪有毛病不能长时间用,用烙铁加铜条把旧USB接口连烫带钳子掰,硬生生的给拽下来,接下来又用人肉吹锡大法把板子上残留的锡吹飞,飞出来的锡把裤子都烫了好几个洞洞,还好没穿短裤,期间惨不忍睹,也懒得拍照了,谁知道新USB接口焊上去后3.0的数据脚跟5V脚连锡了,换上后我还特意找个烂鼠标、小U盘试试没问题,可惜都是2.0的,直接装机后,插上IS903这个3.0的盘灯亮一下就爆了,我还天真的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上128G的2246XT,又TMD的不识别,这才感觉大事不妙,唉,连着烧了两个干活的工具,还好有903的空板子,直接搬个砖就好了,这2246XT的插上灯还能亮,就是不识别,摸着ASM1153芯片稍微有点烫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烧了,大神指点一下迷津,不行就淘宝个ASM1153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A:
还好笔记本的usb3.0的线到cpu桥有电容隔直流,不然该换电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笔记本的usb3.0的线到cpu桥有电容隔直流,不然该换电脑了

真的假的,有这么严重?

网友:
所以我认为买了风枪烙铁二合一的数显焊台是非常明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有这么严重?

还好我这是前两年的电脑 U口不是直通CPU的  不然后果不堪想象

网友C:
这个u盘上应该有个二极管防反接的,看下是不是挂掉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犹豫了是不是要自己更换手机的EM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u盘上应该有个二极管防反接的,看下是不是挂掉了

没接反,是5v跟数据脚短路了

网友D:
指示灯能亮,然后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可以换1153e芯片看看,我之前有一个换完芯片就能识别了,

网友E:
焊好接口难道都不检查一下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好我这是前两年的电脑 U口不是直通CPU的  不然后果不堪想象

现在的电脑USB也不直通CPU的,所有的电脑USB都是由南桥或者PCH控制的,包括3735F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好接口难道都不检查一下的吗?

大意了,没仔细看,内侧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能亮,然后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可以换1153e芯片看看,我之前有一个换完芯片就能识别了, ...

还真是1153烧了,从其它硬盘盒上拆了个1153换上就好,看来那个IS903的也是主控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电脑USB也不直通CPU的,所有的电脑USB都是由南桥或者PCH控制的,包括3735F一类的 ...

但是现在很多低压U,CPU与南桥(PCH)的晶元是封装在一起的,在同一片基板上
如果USB方向的电涌烧了南桥,那只能上BGA返修台,连着CPU一起换了
所以lz如果是低压U笔记本,那确实是运气好

网友:
这也太惨了。。还没有烧过硬件,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用烙铁加铜条把旧USB接口连烫带钳子掰,硬生生的给拽下来,接下来又用人肉吹锡大法把板子上残留的锡吹飞,飞出来的锡把裤子都烫了好几个洞洞,还好没穿短裤,期间惨不忍睹,也懒得拍照了,谁知道新USB接口焊上去后3.0的数据脚跟5V脚连锡了,换上后我还特意找个烂鼠标、小U盘试试没问题,可惜都是2.0的,直接装机后,插上IS903这个3.0的盘灯亮一下就爆了,我还天真的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上128G的2246XT,又TMD的不识别,这才感觉大事不妙,唉,连着烧了两个干活的工具,还好有903的空板子,直接搬个砖就好了,这2246XT的插上灯还能亮,就是不识别,摸着ASM1153芯片稍微有点烫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电脑USB也不直通CPU的,所有的电脑USB都是由南桥或者PCH控制的,包括3735F一类的 ...

你个半桶水,低端阿童木单芯片SOC傻瓜方案哪来的南北桥?只有中高端的N系列某些奔腾/赛扬(还是阿童木核心的)才带南桥。。。。。不过好像南桥是为了增加PCIE还是USB强行配的,上不上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现在很多低压U,CPU与南桥(PCH)的晶元是封装在一起的,在同一片基板上
如果USB方向的电涌烧了南桥 ...

胶水封装的那种大小核的我见过有大神可以更换,因为那玩意也是绑定在基板上的,烧了有时候起码能开机,如果是那种CPU核心完全整合南北桥的。。。烧了就彻底GG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个半桶水,低端阿童木单芯片SOC傻瓜方案哪来的南北桥?只有中高端的N系列某些奔腾/赛扬(还是阿童 ...

傻了吧你是,单芯片凌动的南桥和CPU同在一个晶片上一起封装,你用CPU-Z就能看到南桥型号了,AIDA64还能看到是走的DMI2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傻了吧你是,凌动的南桥和CPU同在一个晶片上一起封装,你用CPU-Z就能看到南桥型号了 ...

那个没有意义,SOC你就可以认为是在CPU里面的,但是那种仅限于低端,稍微好点的Apollo Lake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内置南桥的,一种是外挂南桥的,后者经常出现在某些山寨笔记本或者坑钱笔记本上面,外挂的南桥提供更多的PCIE和USB通道罢了。。。不管是胶水南桥还是外挂南桥,只要本事够大都能换掉,但是SOC的如果烧了只能换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