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这个电镐转子齿轮怎么磨损的?

楼主(2019-06-28):
收了个威克士326g电镐拆开发现转子齿轮磨掉了,换了个转子好了,请问这个怎么磨掉的,偏心轮没磨损

网友A:
轴承坏了吧 造成间隙太大  接触面积太小
就哪里接触磨哪里  。

网友:
转子磨得够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坏了吧 造成间隙太大  接触面积太小
就哪里接触磨哪里  。

上下轴承都好的啊,不松

网友:
间隙太松太紧都不好,你这个现象叫啃齿,要求必须轴和齿芯不能轴向晃动,轴和齿面接触不是越紧越好,得有合适间隙,并保证润滑油脂的浸润,特别是高速运转的情况下,低速的话也有可能会啃齿,比如涡轮减速机。回答完毕

网友:
看样子是漏掉了热处理环节,齿轮太软在偏心轮硬齿咬合下慢慢磨蚀的。

网友(2020-03-25):
高负载,高温,高度缺油,坏掉一个齿,其它齿负载更大,结果断齿,应该是吧

网友:
威克士就这鸟样,用是好用,就齿轮不行,工友们的wu326d好几把都是坏齿轮,我的也磨损了大半了,轴承完好,可能是为了卖高价转子吧

网友B:
真刀真枪干才能充分暴露问题,抚摸党的藏品就算玩出包浆也不会发现这样的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刀真枪干才能充分暴露问题,抚摸党的藏品就算玩出包浆也不会发现这样的缺陷。 ...

威克士的设计确实有些东西功能挺新鲜的,颜色配合也可以,比大有漂亮多了,比如那个马刀锯和曲线锯双功能锯,那个双头螺丝批,可以先钻孔,然后切换拧螺丝,不过质量确实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
生产力工具还是推荐得伟,米沃奇,牧田之类,还有电动工具都会坏,坏了就修,国产的坏的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