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给路由器刷机

楼主(2019-06-28):
用手机给路由器刷机
由于家里 没有电脑!没有电脑!没有电脑!所以想用手机给路由刷机!
第一种 用手机连接斐讯k2路由器,在浏览器中进入k2的管理页,找到手动升级,找到提前下载到手机上的固件,壮者胆子一试,居然成功了。(我的k2软件版本为22.5.11.14比较旧,所以可以直接手动升级到官改版,比较新的版本就不能用手动升级了,用电脑也是这样刷。于是我刷入了官改163_V17_breed版,这样k2便有了breed。)
第二种 这种是我从网上搜索学习后试验的,感谢各位大神的无私奉献,才让我这个小白学会了刷机!!!准备两台路由器,我的是一台k2PA1,一台k2A5,把两台路由器的LAN口用网线连接,WAN口不用连网,按住k2的复位健后通电,保持10秒,松开,这样k2就进入了breed刷机状态,此时给k2P通电,手机连入k2P的无线网络,用浏览器进入192.168.1.1,也就到了k2的breed刷机页面。这样就可以愉快的刷机了。就这样我把k2从官改也刷成了老毛子华硕版!
其实我的k2P昨天才用朋友家的电脑刷成老毛子华硕版。
注意,刷机前把手机中能自动连接的无线先删除掉,免得手机自动接入能上网的其它路由器!
刷机有风险,刷机需谨慎!
最后再次感谢哪些在网上发表刷机帖的各位大神,才让我学会了刷机,谢谢你们!

网友:
还能这样玩,我是想说用个usb网卡插手机otg上

网友:
买电脑吧,有电脑折腾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
我手机OTG接HUB,USB2TTL和USB有线网卡都有,在手机上随便刷

网友:
只要有两台路由就可以手机随便刷,这样我刷过几十台,和用电脑一样。

现在真正给电脑刷机

网友A:
我以前偷偷用手机登录别人的路由器,给他升级固件,故意给搞成砖头

网友B:
刷机最好还是电脑比较好,手机操作容易变砖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机最好还是电脑比较好,手机操作容易变砖头。

此言差矣,前两年我去废品站捡了估计有两百台各种路由,一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刷的,没问题。
刷成砖的是自己操作不当。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脑刷好,手机这东西有时候还死机呢,所以尽量选择电脑

网友:
恭喜楼主又GET得一项新技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刷机最好还是电脑比较好,手机操作容易变砖头。

正常的一般都会验证固件型号,修改版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言差矣,前两年我去废品站捡了估计有两百台各种路由,一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刷的,没问题。
刷成砖的是自 ...

你厉害,赚了不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厉害,赚了不少吧!

就是折腾,卖了一部分,送人一部分,后来斐讯开车了,就没去捡垃圾路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一般都会验证固件型号,修改版当我没说

手机也可以telnet、ssh、breed刷机,你说验证固件的那是最小白的方法(web升级)!

网友C:
手机一样可以telnet、ssh,隔壁老王的mini路由一下就进去了

网友:
用两台路由,和用电脑应该是相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偷偷用手机登录别人的路由器,给他升级固件,故意给搞成砖头

你咋这么坏。

网友(2023-10-05):
真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偷偷用手机登录别人的路由器,给他升级固件,故意给搞成砖头

神人哦,这算霸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一样可以telnet、ssh,隔壁老王的mini路由一下就进去了

大哥能不能给个ssh,telnet的App或者下载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