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DIY角钢货架的问题

楼主(2019-06-28):
想装个架子放点杂物,层板不想用合板,麻烦成本又高。想用简单点的方法承载:中间加几条梁,再垫一层纸皮或者铁皮。

但是没有扁平的万能钢条。。。中间只能用角钢连接了??

发现服装架的A柱好像不错

网友:
轻载的话见过用石膏板的,便宜好加工
但就是怕潮怕水

网友A:
一把大锤上面垫块木板可以把角钢锤成平板

网友:
扁平钢条承重会变形的,肯定是角钢好啊

网友B:
我的方案是中纤板台面,底下角钢支撑。如果单木板,跨度大点时间久了必定弯掉;支撑也只能用角钢,扁平钢条一样弯。而且支撑角钢尽量也多点,我120*60的台面用了两根60的角钢做支撑,台面还是有些下垂。

纸皮是肯定不要想了,久了绝对塌掉,也不承重,铁皮要想不塌,搞下来成本可能还不如中纤板等板材

网友C:
整个好点的架子也不贵吧,200以内已经很结实了,这种的不结实容易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案是中纤板台面,底下角钢支撑。如果单木板,跨度大点时间久了必定弯掉;支撑也只能用角钢,扁平钢条 ...

嗯,还是准备用角钢做支撑了。

对于板材这些不太了解,感觉不太好弄。准备弄个铁丝网算了,支撑多做几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好点的架子也不贵吧,200以内已经很结实了,这种的不结实容易晃啊

嗯,还是买成品了,虽然尺寸不是很合适。 之前是看到轻型货架成品的层板没有横梁,直接就用层板链接立柱的,感觉不太喜欢。

成品和自己组价格差不多。

网友:
货架是长期使用的东西,感觉还是买现成的即美观又省事,钱也多花不了几十块

网友D:
我也做了一个角钢的。中间的横梁就是角钢。
边角都是M5六角螺丝紧固的,比原来的梅花螺丝解释的多。
因为紧力较大,有掉漆。自己拿自喷漆喷了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了一个角钢的。中间的横梁就是角钢。
边角都是M5六角螺丝紧固的,比原来的梅花螺丝解释的多。
因为紧 ...

我买成品了。。昨晚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搞定。装好用1个小时左右,,最后拧紧那一百多个螺丝才花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成品了。。昨晚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搞定。装好用1个小时左右,,最后拧紧那一百多个螺丝才花时间。

...

额,经常在数码之家,不淘个手电钻?电动螺丝刀?

网友:
我是直接用的方形铝型材,截得稍微长一点慢慢的敲下去就和墙壁贴紧了,不放心可以两边墙壁用膨胀丝固定。中间的隔板直接去买的地板砖。

网友:
我直接用2*2的方管,在垫片上焊个螺帽,螺帽朝里再焊到方管头上正好盖住,水平杆两头都焊上,然后4根立杆上打孔,直接拧长螺丝固定水平杆,面是旧的木托拆的板拼的.非常结实,架子可以随时拆下搬走.拆完就是一捆钢管而已.我做了好几个,非常实用.

网友(2019-09-22):
直接买那种蝴蝶扣的货架多省事,安装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不用上螺丝,承重也还不错。

网友:
有个神奇的主意:
中间层板直接用地砖铺上就好,结实,不怕潮
老家就有一个角铁架,立柱什么的都用型材,层板用家里装修剩下的地板砖铺上(事先量好尺寸),用来养盆景,一点都不怕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经常在数码之家,不淘个手电钻?电动螺丝刀?

我家就是用虾排...呸,虾牌电动螺丝刀装的,没有这玩意儿要装死人的
话说论坛上不应该是人手N把这玩意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把大锤上面垫块木板可以把角钢锤成平板

80一大锤,40一小锤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一大锤,40一小锤是吧?

  真没开玩笑啊,万能角钢板材很薄的,只是锤下去的话外面的喷漆会损伤是真的,1.5mm厚度很难锤吗?

网友:
生态木怎么样 看结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