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饮水机

楼主(2019-06-28):
名称叫:管线式饮水机,集体宿舍人走后还有一个带过滤的饮水机,原本想拆个小泵,事不知拆开后就只有一个不锈钢密封的东东。可能是靠压力出水吧,三个过滤就懒得拆了。
看图

就是一个加热棒和两个温度控制(有个防干烧)

补充内容 (2020-4-12 21:55):
一个KSD201-M 100度 手动复位饮水机防干烧温度热保护开关和一个KSD1 SN2 86度 自动复位温度控制器

网友A:
这种在上面倒置放水桶的饮水机都没泵的,除了加热壶最多就还有个半导体制冷片,那个加热壶有两个温控器可以拆了用,想玩水泵,里面那些硅胶管还可以拆了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在上面倒置放水桶的饮水机都没泵的,除了加热壶最多就还有个半导体制冷片,那个加热壶有两个温控器可以 ...

这个是温热饮水机,没有制冷的,真的没什么可用的。

网友:
卧槽了,我二楼怎么要审核呢?

网友(2020-07-08):
这个是温热饮水机,没有制冷的,真的没什么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