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点焊机

楼主(2019-06-28):
自制点焊机

网友:
这外壳也自制的吗

网友:
固定用螺丝上更好

网友:
这个这外壳做的挺漂亮

网友:
不错,整体完成度可以

楼主:
是的,是用镀锌线槽盖板做的底,盖用镀锌铁皮用台钳夹着折的,提手是网上买的

网友A:
挺不错啊!!!!必须用微波炉的变压器吗?

网友:
外壳做的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啊!!!!必须用微波炉的变压器吗?

必须 2字可以不要

网友C:
这外壳是用激光切割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外壳是用激光切割出来的吧

制作这个外壳所用的工具有手电钻,手磨机,台钳,各种规格锉刀

网友:
这外壳做的真不错哈,老师傅

网友D:
外壳 铝板用的是多厚的啊!

网友:
外壳手工做的不错,钣金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 2字可以不要

不一定用微波炉 ,用大公放牛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 铝板用的是多厚的啊!

外壳用的是镀锌铁皮,最后用银色手喷漆多次喷漆,一定要多次哦而且要薄薄的一层,一次喷厚了难看又难干

楼主:
把原来用铜管做的点焊笔拆了,改用紫铜条,黄蜡管也换了高温管,高温管虽然比黄蜡管薄一点,但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网友(2019-12-31):
引用 楼主:
把原来用铜管做的点焊笔拆了,改用紫铜条,黄蜡管也换了高温管,高温管虽然比黄蜡管薄一点,但使用起来比较 ...

做的真好,要是铜鼻子那里用液压钳压就好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0.2的可以点上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