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折腾一下捡的碎屏车机 功能强大

楼主(2019-06-29):
某天和媳妇出去散步,路过停车场,看到地上有个车机,回来还在,就捡回来了,看造型是专用车型的,两边两个大耳朵,费九牛二虎之力掰断了一点,太结实

背面有接口说明,得表扬一下厂家,但没有厂家名称之类的,属于三无产品

根据定义焊上电源线 细的红线是acc

左边黄色的是gps 下面大孔是收音机 hdmi 然后就是电源和喇叭 白色的是新功能接口 看到有usb 屏烂了,等下试试能不能用鼠标

通电 果然是安卓系统

安全提示

功率13w 没接喇叭

拆开

还有tf卡槽,基本和平板电脑一样

继续拆

屏幕驱动板 左右两边有相同功能的接口 用了一边

背面没零件,不拆了

触摸芯片

排线上有定义 下面接口有两个,

触摸芯片型号不是很清楚

继续拆  打开屏蔽罩

三星字库

运行内存

cpu 档住了

把多余的外壳锯掉

触屏乱按偶尔有反应 进到音乐界面了

主界面

导航界面

根据定义接usb 只要接对正负极,如果没反应D+/D-换一次就好

重启 鼠标出来了

功能汪少,那个美女头像是语音助手,可以脱离手动控制,全部实现语音

连接wifi

时间自动更新了 可以上网看视频了

室内gps不太行 才4个 刚够定位

实时路况,这个不错,提前知道前方堵车,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那个不是苍老师么

网友:
不错  可以折腾着玩 好像这样的机器屏幕都是国内小牌子 淘宝陪不到驱动板

网友:
语音助手?
难道是我认错了?

网友:
苍老师好评

网友:
运气不错,居然转一圈回来都没人捡

网友:
不来个跑分试试???

网友:
大众朗逸的机器

网友A:
CPU运行内存都没有说

网友:
触屏马云家随便买

网友:
不错的机器,在家用吧

网友B:
老婆就没说你一句??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婆就没说你一句??不信

这样的老婆,才是坛友的择偶标准

网友:
看来大家每天都要去停车场散步!

网友:
这就是个小平板,真不错,在家玩吧。

网友:
这是个良心厂家啊,接口和排线定义全部标注出来了,方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运行内存都没有说

1加16 不是有个标签写着吗

网友:
不可能,大众系车机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尾线。
从16pin接口的样式来看,貌似是日系某厂家的风格。

网友:
像日系丰田或者本田接口

网友:
性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