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多多买的优利德UT890C数字表拆解

楼主(2019-06-29):
买到假的闪迪内存卡,用的50签到券退回来了,最后撸了个万用表,挑来挑去选中了这款,看中了能测温度能测大电容,用起来确实比十几块钱的万用表舒服,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又道理的,不用券的话是79啥也不带,买了才发现在买焊台那家77又送表笔保险丝剪刀什么的,拆开大佬们看看翻车没?

网友:
看拆机多了觉得自己有透视眼,已经猜的差不多了做工对不起这个价格

网友:
旋钮的弹簧片不错,万一掉了不用担心忘记位置问题。

网友:
实付29元,除了牛屎不圆,其它感觉不错,陶瓷保险

网友:
只能说一般般,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A:
我记得890是9v供电来着,是我记错了还是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890是9v供电来着,是我记错了还是改了?

这是新版的,方案已经不是DTM0660了,看着像是SD7501

网友:
最近这些年有好多做表的老搅局,胜利、优利德也变得厚道一点了,同样的表功能和量程都有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版的,方案已经不是DTM0660了,看着像是SD7501

是升级了还是缩水了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升级了还是缩水了老铁

我觉得sd7501不如dtm0660方案

网友(2020-03-30):
请问楼主,这个表实际测试通断档的时候蜂鸣器响应速度怎么样啊,快不快啊?谢谢,原来的890C+等0.5秒才响

网友:
TU890C  64.09元,求拼单,用拼多多搜,小婉布艺专营店

网友:
强迫症,独爱硬芯,没办法!

网友:
前几天看的好像就是硬芯,这个是去年买的

网友:
我很好奇50元的优惠券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2020-05-09):
我是抽了66元淘宝红包买的这款

网友:
测电压对调表笔有反转误差吗?我的误差好大

网友(2020-07-28):
我最近在淘宝买了一块2020新款,虽然价格高了点,好歹是硬芯,看着舒服

网友:
楼上那个也是同型号万用表吗?居然用上硬封装IC了,棒棒哒

网友:
29还想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