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智能电视还有必要配电视盒子吗?看cctv用.

楼主(2019-06-29):
抛开性能和可升级性不提,只看电视台直播,从清晰度 流畅度 换台速度 等方面说 智能电视安装直播app和外接电视盒子(包括天猫小米等第三方盒子,也包括移动联通运营商盒子)有多大区别?
或者换种说法 把盒子的结构集成到电视内部就是智能电视了?除了硬件外 单独的盒子和直播app比较在节目源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A:
没必要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
当地通了地面波信号的话直接接收地面波免费高清信号就行,中央台都有了

楼主:
有地面波信号 清晰度象打了马赛克

网友B:
智能电视一般都是厂商定制系统,不让你装第三方app. 如果root会失去保修。如果刷机失败是没有保修的。电视得固件都很大,剩余空间很小,CPU性能也比较弱。

网友:
智能电视的智能真的很弱,速度也不行,卡呀,机顶盒就没这毛病。所以我的智能电视用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脱了裤子放屁

理是这个理,实际你能接受开机/换台/电视剧/关机都有广告2分钟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你喜不喜欢这个智能电视的系统了,有的电视自带的系统非常坑。

网友:
我的电视是小米4c   2G+8G   安装第三方应用 看直播还是不错的  没有必要再接一个盒子

网友:
买了KKTV 55寸,呵呵,系统一连网一天到晚升级,有广告,反应慢,有时候好好放着卡死了,过半天才知道原来是软件偷偷升级了,有过分的时候放着本地文件,卡死了。果断拔除网线,接盒子,太平了

网友:
不买带广告的电视。
真是坑啊,华数等内置软件打开软件时还要广告,这广告费谁收了?如果是电视厂家收了,那电视应该要免费。

网友(2019-09-04):
只用非智能电视的飘过

网友C(2022-06-28):
看配置,配置高的就没必要配多一个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智能电视一般都是厂商定制系统,不让你装第三方app. 如果root会失去保修。如果刷机失败是没有保修的。电视 ...

这要看品牌的,国产的大都有限制,合资品牌装app就冒烟限制。

网友:
品牌智能电视软硬件方面在智能这一块都不如机顶盒,还不如一个组装机

网友:
系统一连网一天到晚升级,有广告,反应慢!

网友:
智能电视自带的和买的机顶盒配置有区别

网友:
等卡了再加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配置,配置高的就没必要配多一个机顶盒。。。

确实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你买的机器如果是1+16或2+32这些的不卡才怪,3+64以上的基本秒杀常见机顶盒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