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葩U盘量产!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主控呢?

楼主(2019-06-29):
买东西卖家送的U盘,拷贝资料睡着了。睡醒就剩下提示格式化。然后只有8M空间。网上下了不少迈科微量产工具都不能读取。奇葩的是拆了以后PCB上竟然没有芯片型号。有没有知道的呢?望赐教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我不知道
楼下老王来回答

网友:
直接换个主控吧,这个主控速度慢,安国都比这个好

网友A:
这个已经不错了,,有的只给你一个牛屎和一个25系列的KB级别的8脚flash,,模拟出16G的U盘

网友B:
量产的话也还行,我建议你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的话也还行,我建议你换板子

这个什么芯片呢?找了所有量产工具都不行。第一次遇见这样的。能否给个工具呢

网友C:
用“MW8289E”的量产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W8289E”的量产软件试试。

谢谢。也是读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不错了,,有的只给你一个牛屎和一个25系列的KB级别的8脚flash,,模拟出16G的U盘 ...

你这个也不错了,还有个8脚spi可以用,朋友给了我个坏优盘,拆开2小坨牛屎

网友:
感觉要短接数据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