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定时插座,不工作,拆修问题

楼主(2019-06-29):
检测c2v05t稳压二极管损坏,不知道是多少V的,请教大人们如何判断??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功率有多大啊?

网友A:
c2v05t属于小型低功率稳压二极管,【2V0】就是2V的稳压值。另外从图中看最上面的三极管貌似画错了。

网友:
电路图有错误,仔细检查一下。
稳压二极管应该是12V左右,以继电器能正常工作为准。

网友:
很显然就是12V的稳压管

楼主:
嗯,上面的三极管画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上面的三极管画错了,

帮你改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v05t属于小型低功率稳压二极管,【2V0】就是2V的稳压值。另外从图中看最上面的三极管貌似画错了。 ...

稳压管确实是2v的

网友(2020-10-08):
这个稳压管极可能是用于后备电池充电限压稳压管

网友:
可能是不大于5V,极可能是2V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