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精湛的做工——美的MIDEA 豪华电脑电饭煲!

楼主(2019-06-29):
『 元作 』精湛的做工——美的MIDEA 豪华电脑电饭煲!朋友的一台电饭煲 ,想拆修。。。
外观

内槽 ,里面光亮 。

上盖

拆开底座

底部构造

发热丝

温控探头

高压锅样式 控制板

压敏和安规 ,变压器

继电器

整流二极管

5v稳压管

温控探头插座

底部插座接线,

保险丝

经过测试是控制板按键不起作用 ,揭开保护膜 ,竟然没有螺丝。
MB的 ,火大 ,破拆,翘出来,结果,撬也不出来,
螺丝是里面固定的 。。。
干就完了 。

楼下继续 。

楼主:
精湛的做工——美的MIDEA 豪华电脑电饭煲!

拆到这里螺丝锈蚀,没拆下来。

刚好买的电磨配件 ,继续干

切割螺丝

拆下来发热盘

看到发热盘电阻丝已锈蚀严重。
现做报废处理。

感温电阻保护壳

里面一枚温控二极管

拆下来插座 ,防水做的不错。

拆开上盖,内部很新 ,设计的很好

显眼的是这里有个温控二极管

卡簧设计巧妙 ,

拆下来这个二极管。

竟然把CPU设计到这个板子上。

这个 日本产 芯片是单片机嘛 ?TMP87P809N它有8位CPU内核。8 字节ROM存储器。256 字节数据存储器。10个中断源。
22位I/O线。2个16位计数器/定时器。系统监视定时器;时钟同步串行口。2种节电方式。

因为按键无反应 ,所以怀疑按键接触不良

看看按键的脚已经有铜绿 。

拆开一个看看 ,里面接触不良。

因为微动开关 ,损坏一个豪华电饭煲,今天有点晕。
等朋友来,告诉他修坏了
螺丝设计在里面,非常难拆,拆解思路不对,所以损坏。
完!

网友A:
小家电通病了,很多都是按键坏,这个上盖的温控很好奇啊,什么用途呢?上盖温度太高不让开?上盖温度没达到底下继续加热?

网友:
皇上这回溴大了,小小的电饭煲都没搞定!!!晕。。。。。

网友:
经验不足啊,撬不动的一般都有螺丝,这个要把内胆的铁罩卸下来才能拆固定面板的螺丝

网友:
没发现那里好

网友:
咱村的电饭煲很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湛的做工——美的MIDEA 豪华电脑电饭煲!

拆到这里螺丝锈蚀,没拆下来。

电饭煲能这么玩,也是无敌了。

网友:
黄尚息怒,万万没想到你把它修坏了

网友:
美的的产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网友:
骗老百姓的,多加几个LED,就成豪华电饭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家电通病了,很多都是按键坏,这个上盖的温控很好奇啊,什么用途呢?上盖温度太高不让开?上盖温度没达到 ...

上盖温控应该是用来防止煮粥煮饭时溢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盖温控应该是用来防止煮粥煮饭时溢出的

防溢不是有防溢开关吗?难道就是个温控器?

网友:
万万没想到,最后还是报废了哈哈哈,其实看到发热丝的锈迹我就有预感了,等牙膏

网友:
感觉也就一般般吧,生锈还能说好

网友:
“精湛的做工”,楼主这是正话反说吗?看这货到处锈迹斑斑,好像洗过海水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