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这个硬盘用何工具好?

楼主(2019-06-29):
服务器上的硬盘坏了,买了块不带架子的,换的时候发现这种螺丝太少见了,手上的工具拆不了,工具太次了,求指点数码之家的22合一可拆解此架子吗?

网友:
s2批头材料好,

网友:
22合一的应该没问题,硬度够就行

网友A:
这种螺丝紧急时候可以用小号一字扁平螺丝刀拿下,用图中的小一号也行

网友:
拆这种螺丝并不难,用多合一起子就行,这不值得讨论。

网友:
用榔头敲两下

网友:
你这套里应该有拆这个的啊,我拆过的,有头的,6角的

网友:
用这种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螺丝紧急时候可以用小号一字扁平螺丝刀拿下,用图中的小一号也行

有小一字头成功拆下,谢谢指点!

网友:
22合一内六角中间带孔的刚好可以,你要是有小钻头的话可以给内六角中间钻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中间带孔的梅花、6角都能拆。另外,我印象里,戴尔的做法,是一块硬盘固定螺丝用4个,其中3个梅花,只有一个是梅花带点的。

网友:
不久前刚拆过,梅花的T几忘了,22合一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