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黑胶里面芯片问题

楼主(2019-06-29):
黑胶U盘里面的闪存颗粒可以取出来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取出硅晶片来

网友:
有的有测试点,可以拆开飞线用里面的nand

网友:
一般没这水平,看过玩黑胶芯片的也是很小心一点点打磨出触点,想完整取出晶圆基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