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小米充电宝3D打印个外壳

楼主(2019-06-29):
在交易区换了两个小米10000毫安时的充电宝机芯,很便宜
两个好像才4200M,还包邮

机芯功能都正常,电池寿命粗测了一下在93-95%以上,
还是可以的,但没有外壳,在家用和带出去都不方便

买外壳的话,就划不来了 然后就了3D打印外壳的想法,首先我根据机芯的尺寸建模,
这款小米充电宝的适合的内径尺寸是:厚度:12.6mm、宽度 70mm、长度125.6mm
圆角部分为跑道圆

偏置厚度为1.2,刚好是我的材料直径的两倍,强度应该更好一些

建完模型,导出STP格式,再用打印机自带的软件去转换成它专用的格式,有些打印机直接能识别STP就不用转了

我的打印机用的不多,偶尔打印一些买不到的配件,强度也还行,
这次要打的东西高度没有超过它的限制,所以冒了个险,让它立着打出来
成品就不用去修筋去披锋了

(正在打另外一个充电宝的,换白色的材料)

打完了才发现材料又有问题,可能是放久了点,导致打印出来的成品精度很差
反正没有烂的地方,凑合能用吧

表面都是坑

不过远看也还行

侧面也都是坑

底面还可以,安装的话我准备在这里打两个螺丝,直接跟机芯固定在一起

配合的还算好的,面板暂时不做,就这样,等旧的材料用完了,再测量间距 买新的材料打印质量会好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13&extra=

然后我还有个计划,就是打印这款10400版套件的外壳,能容纳两节18650电池,塑料外壳和电池数量的关系,整体重量可以减轻很多,
当个应急的充电宝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我也想买个3D打着小东西 但不会建模啊。 。

网友B:
材料收缩要考虑进去

网友:
表面粗糙可以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打印机多少钱哈哈!建模我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收缩要考虑进去

不是这个原因,尺寸我是故意打大了一些,还特意打厚了很多
我这个是材料的原因,3D打印的材料保存非常严格,不能受潮、阳光直射,上料还不能过度拉扯,南方的这个天气你懂的,第一条就很难避免,况且我这盒塑料丝是一年前买的,打出来凝结效果就很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打印机多少钱哈哈!建模我是没问题!

我这台是成品,当时3200块钱入手的,现在可能便宜了。其实如果你懂机电方面的技术的话,不到1000块钱就能组装一台精度比这个还好的出来。

网友:
不错不错,没事打个东西也挺好玩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放电温度很高,用金属外壳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尺寸我是故意打大了一些,还特意打厚了很多
我这个是材料的原因,3D打印的材料保存非常严 ...

尺寸就是会收缩,,得放一点余量,.具体多少没折腾过几次还真拿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就是会收缩,,得放一点余量,.具体多少没折腾过几次还真拿不准

反正我的打印机我是知道的,每个尺寸要多10%-15%最保险。当然也跟买的塑料丝有关,我用这种本身有点问题的材料打,不把尺寸弄大点,打出来的东西尺寸会收缩很多。之前弄过130块钱一盘的那种很好的料,打的就很好,成品的尺寸和建模时候用的参数差不多,凝结的效果也很好,基本上没有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正我的打印机我是知道的,每个尺寸要多10%-15%最保险。当然也跟买的塑料丝有关,我用这种本身有点问题 ...

材料的影响这么大吗?我也没用过好材料,都是买二手打印机送的材料,还有闲鱼买的二手材料,玩玩停停,打印机特性还没摸清楚,尺寸配合方面很难控制好,尤其是配合的2方都是打印件的时候,尺寸差别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个3D打着小东西 但不会建模啊。 。

咸鱼找个同城的,东西拿过去让他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的影响这么大吗?我也没用过好材料,都是买二手打印机送的材料,还有闲鱼买的二手材料,玩玩停停,打 ...

还真有,我在展会见过最好的那种材料是阿博格3D打印机自带的,官方的售价是300+一卷,打印一个透明塑料件的,出来直接是光面的效果。
还有那种多色打印的,那种材料就贼贵。

但主要还是跟打印机本身有关,喷头模组、丝杠的精度,都有影响,我这台打印机还没到工业级的那种程度,精度就很一般,画圈的时候总会偏那么点点,吐料有个时候也不均匀,不过知道它有这些问题,建模的时候就好办了。

网友:
还是要打磨一番或者包个外皮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真有,我在展会见过最好的那种材料是阿博格3D打印机自带的,官方的售价是300+一卷,打印一个透明塑料件 ...

玩FDM就是材料便宜,如果300+一卷,不如光固化了,那精度好一个档次,业余玩玩只能尽量省了。

网友E:
1.打印的壁太薄 所以打印的外观不好 至少壁厚要2mm以上才可以,不过这个可以贴个纤维膜 十分美观
2.最大的问题是 充放电时候 电池的温度怎么样  温度高的话 壁薄有可能变软变形 夏天车内  pla材质的 就会变软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打印的壁太薄 所以打印的外观不好 至少壁厚要2mm以上才可以,不过这个可以贴个纤维膜 十分美观
2.最大 ...

1.上面已经说了是材料的问题,跟厚度无关,厚度我还加厚了很多,原装的铝壳只有零点几。太厚了反而收缩尺寸会比较大,键模的时候会拿捏不到它会偏差多少。最关键的是我现在的这些材料凝结效果不是太好,打太厚,成品表面到时候用手都能将丝扣下来,还有个问题,会影响散热,虽然说这个充电宝各种保护机制做的不错,但如果要充分的发挥出它的性能,还是越薄越好。
2.碳纤维的膜后面一般都有导气槽,粘性很一般,不是很光滑的面都是贴不上的,最好的方法还是用好点的材料重新打一个,或者直接买原装、代用的铝壳,而不是在有缺陷上的成品做弥补。包括刮腻子喷漆也是一样
3.其实散热不是主要原因,小米(紫米)也有全塑料的充电宝,一样的烫,温度高的时候它会降低输入输出的电流,防止温度继续高下去。
4.一般的打印材料用的塑料丝是100-200°度才能溶化,也就是说要到这个温度外壳才有变形的可能性,而充电宝到这个温度不是已经罢工就是已经炸了
5.这种东西想用的久,一般要避免UV光线照射的,不是会变软,是变脆,一掰就碎掉的那种,放车内爆晒这种情况基本上别想了,本身我想做这个的就是节约成本,出差旅游途中、家用里玩手机游戏不方便接插座的时候用用,和大多数坛友一样,我车里有车载充电器也有备用的应急手机也用不到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FDM就是材料便宜,如果300+一卷,不如光固化了,那精度好一个档次,业余玩玩只能尽量省了。 ...

光固化的话自己建模找淘宝上的打印,邮寄过来其实还便宜点,我朋友3D打印了两对定制耳机外壳,也就百来块钱,精度基本上跟开硅胶模那效果差不多了,还不用担心气泡的问题。自己弄的话光买材料,没大几百拿不到。

网友:
我的半卷耗材裸露放了半年后打出来的东西没法看,pal料还是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