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的光阳125想添点机油,掉进了一个针头

楼主(2019-06-29):
昨天,看看机油略微少点,光阳125踏板加机油的位置不好加,就用注射器加点,针头掉进去了,永磁铁棒吸、放机油都试了,取不出来,今天在网上想找找有没有办法解决,也没有找到。有懂的朋友吗?指点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针头好像是不锈钢材质的,用磁铁应该取不出来。看来只有拆发动机了。

楼主:
是的,吸不出来,拆箱有一些不舍,毕竟没有动过箱体

网友:
如果能看到可以试试加长镊子或者圆的肉串钳子打磨下插入

网友:
内窥镜可以

网友:
弄个水泵,循环机油。试试,说不定就冲下来了

网友:
拆了机滤看看能不能弄出来

网友:
机油壳拆掉拿出来就好了 顺便清洗一下里面

网友:
你这不拆过不去的,不拆拿出来,伤害更大,损失更大

网友:
光阳125好多年前? 如果快报废了,,硬着头皮摩擦算了

网友:
油放掉,,试试吸尘器套个差不多粗的管子下去.......

网友:
没事的!地油底壳上还飞上天?

网友A:
论坛里30多元的内窥镜就能搞定了。

网友:
注射时,用力过猛,噗~  一声射进去了。

网友:
就怕这玩意卡在哪个地方,所以还是拆了吧~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30多元的内窥镜就能搞定了。

请问哪里有30多元的内窥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里有30多元的内窥镜

前两天优惠购里就有, 插手机上的,0.5米软线大概30.硬线贵些,这几天不推了,可以查查27八号的优惠购帖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里有30多元的内窥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5%86%85%E7%AA%A5

1米软线32 元。

网友:
将车倒放让机油口朝下,针头可能就会自己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