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有颜值的手持小电磨!

楼主(2019-06-29):
材料收集(基本都是存货)
报废模拟摄像头:外壳
报废电吹风:电机
阻燃防水合:盖子
小配件:随意

摄像头拆开忘拍了,脑补一下吧。。。

摄像头原装镜片画样

报废电吹风取电机

定位开孔组装。。。

自复位开关,屁股DC12~24V

手持刚刚好,握紧通电

夹头还在路上

待续。。。

网友A:
外壳忒大了点不好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忒大了点不好拿

单手握住手感还行,内部空间很大,可以改775,加可调电路什么的

网友:
电机小了点,550电机还差不多

网友:
这外壳看着还不错,就是稍微有点大

网友B:
这电机功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功率够吗?

暂时没有合适的,买的话不划算,等找到合适的再换,这个弄个小手工应该够用了

网友:
看樣子不錯呢。
期待下集。

网友:
外壳不错,方便升级,电机有点小

网友:
感觉这样用电机轴套很快就会坏的,出轴处再加个密封轴承吧寿命会长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合适的,买的话不划算,等找到合适的再换,这个弄个小手工应该够用了 ...

楼主可以留意一下坏掉的强光手电,某宝10元包邮的那种,和你的小马达是绝配

微触开关可通过的电流不大,适当加个限流电阻。条件许可,还能做个正反转功能出来

另外,有坏掉的电动牙刷也别急着扔,白板笔在等待你的召唤

网友:
外壳粗点了,其他完美

网友:
改的太漂亮了!谢谢分享11

网友:
实用小工具,有借鉴价值。

网友:
楼主,你这创意是有的,但跟颜值没啥关系啊

网友:
还好,自己折腾的

网友(2020-02-18):
吹风机的电机也是12V的?里面没有降压元件啊?串联分压??

网友:
颜值看人品,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