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的指纹锁,要怎么选,懂行的说说

楼主(2019-06-29):
家里门是40CM的霸王锁体,不是很好配,之前老坛介绍过指纹锁的帖子找不到了,现在几百元的锁不知道怎么样,我自己可以安装,什么真假锁芯,上4节5号电池还是锂电池好,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

网友A:
一年前入了个400多块的半导体的,用用还好,就是一点:电池太费了,四节五号NF坚持半月左右,现在用着60多四节的充电池大约三到四星期,交换着用的是10多块一套的那个用1-2星期。觉得还是改成用市电+电池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入了个400多块的半导体的,用用还好,就是一点:电池太费了,四节五号NF坚持半月左右,现在用着60多 ...

4节电池如果改成锂电池不升压,估计不行吧

网友:
锁体都是外部采购的,和智能锁关系不大。霸王锁体的话,如果你买便宜的智能锁锁一般加100元。智商税收的多,1000-3000的锁,免费送也没问题,反正利润高。

坛友的话,我建议还是买个500-600的就行了。

网友:
低于4.4V就显示低电压了随时有可能关你在门外,不过装上后确实方便了很多。

网友:
真的不如上意大利锁,安全小偷,锁匠的克星

网友:
外置电池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有没有具体型号指点一下?我比较穷,觉得小益500多都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