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装NAS系统的msata小容量ssd什么牌子比较靠谱啊?

楼主(2019-06-29):
最近上车了蜗牛,自己换了电源和风扇,现在看着原来的16G神储ssd也不太靠谱,写入太慢,担心随时会挂掉。
所以想自己买个msata的ssd换上,某宝上看了一圈像32G 64G这种小容量的,好像只有三金一云这种类似的牌子,感觉很不靠谱啊,大牌都没有这种小容量的卖了。

有没有老哥推荐一下这种小容量的ssd,买什么牌子比较靠谱啊,我应该只需要32G或者64G的,麻烦大家了

网友A:
三星,sandisk有拆机的小容量msata盘,

网友:
比山寨的好点,但也不多。

网友B:
现在固态硬盘便宜了,买个128g的也不是很贵

网友C:
啥都换掉你还买蜗牛干嘛?16g直接做系统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还是装win7的。

网友D:
PM830还是不错的额,注意写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sandisk有拆机的小容量msata盘,

多谢回复,我深水宝找找,不知道买拆机盘会不会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固态硬盘便宜了,买个128g的也不是很贵

实在挑不好我就买个128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都换掉你还买蜗牛干嘛?16g直接做系统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还是装win7的。 ...

哈哈,早知道我就买个蜗牛机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830还是不错的额,注意写入量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U盘引导呢?原机那盘就不用也可以呀!

网友:
我用的Msata转sata转接卡,然后上了普通的2.5固态硬盘。

网友:
系统用U盘就可以了啊  1G 2G都够用了    上SSD做缓存 16G 32G的也够了吧

网友:
我用的是当年狗东79元买的金胜K300,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1195010-1-1.html
里面是三星msata  32g,mlc带256m缓存,速度比矿渣原配的快了不止一点点。

网友:
网上有卖早期的SLC的32G盘才七八十元,SLC用不坏的

网友:
我没有上蜗牛 ,我整了俩n1 准备刷小钢炮和高清播放

网友:
没必要吧,我就用原配ssd,只是跑系统和写入不搭啊。。。测了一下带三个硬盘才30w,就没跟风换电源。

网友:
记得有intel的msata接口SLC的硬盘,好像是24G的,我认为天生就是nas绝配。

网友:
手头有几个投标用的扩容盘,用软件测了一下,居然有一个还是SLC的,不过实际容量只有128M。但已经足够给黑裙做引导盘了。实际用起来还是很稳定的。
用软件把黑裙引导文件的VID、PID数值修改成U盘的,一样可以实现硬盘休眠。
黑裙引导进系统以后,U盘就不工作了,所以用再大的硬盘做引导盘也是浪费空间,也体验不到速度的提升。

网友:
我有块闪迪的msata,64g半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