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换了个高分大屏,重启桌面图标就乱

楼主(2019-06-29):
1809 win10换了个高分大屏,重启桌面图标就乱,试过网上的改注册表值、组策略……,无解
又不至于因这一个小问题重装系统……
这玩意真不愧bug10之美称!

网友:
建个文件夹,
都扔一个里,
看它还咋乱!

网友A:
三哥做的东西不行,我还是继续用我的win7: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哥做的东西不行,我还是继续用我的win7

8代u再+ h370板子,win7安装起来不是一点点麻烦,回不去了,win10就是小bug不停,日常使用基本跟win7没大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8代u再+ h370板子,win7安装起来不是一点点麻烦,回不去了,win10就是小bug不停,日常使用基本跟win7没大 ...

装7很容易啊。bug10问题太多,简直没法用

网友:
从公测用到现在,没遇到一个影响使用的BUG。
目前最明显的BUG就是戴尔老笔记本,每次开机亮度都是75%左右,不管你关机前调的是50还是25,开机后调节的位置没变,实际亮度75左右,

随便动一下调节条(或以前的四段按钮)就会恢复到目前调节条的亮度。

网友B:
win7其实容易装,有做好的安装ISO,支持NVME硬盘和USB3.0的,不过自己目前用1903的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其实容易装,有做好的安装ISO,支持NVME硬盘和USB3.0的,不过自己目前用1903的WIN10 ...

做好的纯净稳定ISO,具体到能正常驱动 H370/H310+i38100    NVME硬盘、USB3.1、 UH630核显的,到目前似乎还是不容易找

win10目前已开始习惯,小bug影响不大,使用跟win7没多大区别,办公pc升到1903,家用暂时保持在1809版

感谢坛友热心回复!

网友:
Win7旗舰SP1 X64 MSDN Z&L合作修订V2.3版【支持IA新架构、全NVMe、UEFI】    以这个为关键词去搜,http://www.dvedit.cn/forum-478-1.html这里有下载

网友:
这个是高分屏的原因,你不用重启,开机关显示器图标都会乱,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