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家里装修 请教个电锤 电镐的问题 价格差一倍 不知道有啥区别

楼主(2019-06-29):
家里装修请小工 拆墙面保温 和地面 混凝土墙面开槽

家里有个杂牌的 100多买的和东诚的 三用电锤

工人说 这玩意力气不够 当然说是杂牌的   连续用力气有下降吧

停一会儿就正常  我想工具不贵 人工贵啊   拆的慢费人工

又打算买个电锤了 我看人家 拆马路的那个电锤太大了   也不贵 500块

但是想着就 云石机切个 线槽的 用不了这么大吧
看了下 电锤 和电镐  感觉俩差不多大啊

这个是单用电镐  到手价格245 不算返利

   别

这个三用电锤  到手价  113 不算返利    这个和我家那个 杂牌以及 东诚的都一样

看图感觉差不多大  是不是 电镐 有气缸 就是单用的   那个电锤我记得买的时候也说有气缸难道没有的?

搞不清 差一倍价格有啥区别 功率看着也差不多的
问了半天客服  问出来了 估计245的那个还是 劲头大点 毕竟 自重和长度都不一样

245元的 电镐   尺寸  长48cm.高24cm.宽9.5cm。电线1.9M    净重 6.5kg

113元的电锤  长38cm,宽11cm,高24.5cm    净重 4.5kg

估计那个 电镐好用点 拆除用?  他家也不标注冲击力 真是不好对比

网友A:
图片上这种是网红品牌,实体店根本就不敢卖的,人家实体店最求的是返修率

网友:
不过你是自己家用的,可能还能用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这种是网红品牌,实体店根本就不敢卖的,人家实体店最求的是返修率 ...

 他家的角磨机 云石机我都买了  云石机买了3个  其实有一个是 装不上砂轮片忘记退货了   反正 另外两个用的还行  主要是 也不贵

之前买的 三用电锤100多连牌子也没 也能用   我用着还行 是工人说 劲小 不过他是连续用了 个把小时才说的 估计是过热了

网友:
电锤俗称冲击钻,可以钻孔,电镐只能凿,缸径大的力大,也要看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家的角磨机 云石机我都买了  云石机买了3个  其实有一个是 装不上砂轮片忘记退货了   反正 另外 ...

嫌劲小就买个这种给他用可能会好点

网友:
电镐单单冲击,电锤带转动冲击,可以钻孔,也可以冲击,我也有一个电锤,三年前买的,189元,不经常用的还行吧

网友B:
电锤也有气缸的,不过没有电镐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嫌劲小就买个这种给他用可能会好点

本来想买这个 一个是贵了点 500多 另一个是 貌似这是拆马路的吧  我怕弄不好把我的混凝土墙拆坏了 我也就是开槽 可不是拆承重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锤也有气缸的,不过没有电镐的大

有这句话就放心了 俩一样买一个 三用的备用  反正便宜
单用的给 师傅墙面开槽用  墙面一个是要开槽 主要是 要挖一个 照明箱和弱电箱

这年头人工贵 如果工具坏了一样要算工时费的 所以工具买多俩备用没坏处

网友C:
干大活的工具还是买好点的,要不然干一会就摆工更亏,再一个差工具效率低。

网友:
你的电锤应该清洗汽缸+换油了 工作一会油稀了就没劲了

网友:
还是够个东城的二八电锤

网友:
建议买单功能的电镐,劲大耐用很多,适合专门破拆,凿头用的是六角的,比三功能那种用的方柄的粗很多。注意要定期换油才耐用。如果钻孔还是轻型的电锤合适。

网友D: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这样,如果挖墙开槽,建议买电镐,如果混凝土墙上,承重墙上打孔,建议买博士牌的电锤,

网友E:
为啥要买?装修包工头工具全有。

网友:
想搞工程,用电镐,家用买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买?装修包工头工具全有。

包工头报价太黑啦 我家改水电的人工费就2万  48平米 当然我家线路多点   拆除要5000块    我找小工 200一天  一天已经几乎拆完了 你说呢  当然他有搬运清运的费用 但是我家自己有车  自己可以清运 至于搬运  买了个几百块的小吊车  从楼上吊下去完事

既然请工人做 就要自备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大活的工具还是买好点的,要不然干一会就摆工更亏,再一个差工具效率低。 ...

三用电锤有3个了  一个杂牌 一个东成 一个 就是我说的这个芝浦     电镐也买个  一个人有4个 电锤电镐 不可能都坏了吧

的确是 我也觉得工具是小钱 人工大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这样,如果挖墙开槽,建议买电镐,如果混凝土墙上,承重墙上打孔,建议买博士牌的电锤 ...

买了那个电镐了  估计比之前的电锤好用点吧  混凝土开槽   和开照明箱  都是承重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