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记录仪车充线该个长点的USB充电线

楼主(2019-06-29):
昨晚想拿山狗录一段延时,结果发现手里居然没有长一点的USB充电线,翻了翻,有个闲置的车充,线长两米,废物利用吧全程没啥技术含量

没想到这个车充做工还不错,壳子居然不是卡扣的,出动了手锯才拆开

里面电路板做工很饱满,标称输出5V1A,主芯片被胶粘住了,没拆开看

线芯的粗细还是挺令人满意的

两头找头子焊接完成。

山狗标称充电速度为500ma,实测470-480ma,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micro头子上面D+D-短接一下提高充电电流,板子上的管子功率够大,线也够粗,1A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A:
最近也在折腾山狗改行车记录仪,等完工后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折腾山狗改行车记录仪,等完工后发帖

干过这件事,主要问题是山狗结构更紧凑,也就更怕热,夏天很快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