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同一家同一品牌的披头莫名会生锈呢

楼主(2019-06-29):
严格意义上来讲变量都是一样的 甚至我都没有用他们碰过水 但就是有的生锈了 有的用过生锈 有的没用过也生锈 见了鬼了包装盒
里面的披头另外包装
最上层一个十字 一个内六角 十字大概就用了四个披头 没碰过水 用完放里面 结果全都锈了 内六角各种用的多 屁事没有
五角的也有点锈 不过没十字那个厉害 十字那个我怀疑我是不是拿出去淋了一晚上 问题是没有啊。。 已经用电磨除过一次锈了 没除之前是黄色的铁锈

网友:
是电镀的么    我有个BP的也锈了 感觉电镀的还好点

网友A:
没用的时候 上面有一层油膜 用过油膜掉了再加上空气湿度肯定会锈了

网友:
用钢丝球擦擦,用布擦干净,喷上WD40,保证不会锈

网友:
消耗品,不必太在意

网友:
材质不一样吧

网友:
手上有汗的,盐份促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时候 上面有一层油膜 用过油膜掉了再加上空气湿度肯定会锈了

。。 这样啊

网友:
这货要是德国产的生吃了它!

网友:
电镀的稍微好一点,然后,喷上wd 40,效果也不是很好,最好给她涂一层,那个锂基纸.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B:
我有几把钳子 包装都没拆 也一样锈  而且很严重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把钳子 包装都没拆 也一样锈  而且很严重的那种

新的金属工具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的话,我一般先涂油或喷W40,然后用保险膜包裹金属外露部分,基本不会锈。

网友:
摸过的批头油被你揩走了所以生锈,就像女人,看看可以,一旦揩油,就没有好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