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Y6912充电器。支持1-3串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9-06-29):
前几天找坛友画的图,淘宝30块钱10片10*10的板子,然后自己用电磨切割,买零件贴片,今天终于做好了,焊接好的情况下红灯常亮绿灯闪烁。测试输出只有1A,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已经贴了4片0.1欧电阻了(找到问题了,原来采样电阻这里应该选用4片0R050,也就是50毫欧的电阻,改贴8片0R1后就2A了。支持4.2V 8.4V 12.6V电池充电,这个很好。

网友A:
采样电阻改为4个50毫欧的试试。4个并联即12.5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改为4个50毫欧的试试。4个并联即12.5毫欧。

我试试贴8个看看能2A不,可以的话再重新买。。

网友:
求赠送板子和IC:lol:

网友:
2A电流充电时板子的发热量怎么样?

网友B:
输入电压高,输出电压高。是怎样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高,输出电压高。是怎样充电的

查了一下资料,降压型充电器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高,输出电压高。是怎样充电的

buck降压充电,我也买过两三片当初每片13元,比楼主多了防反流mos管。顺便又买了两串和三串均衡保护板,USB输入升压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