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线接收器坏了

楼主(2019-06-29):
捡了个无线键盘,挺干净,挺新的,就是无线接收器插在USB接口上,接口就保护了,主控是牛屎芯片的,外围3个电容,1个16M晶振,请问各位大神,一般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插在USB接口上就保护,估计是晶振坏了,换16M晶振.

网友B:
电容有短路的,,,全拆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短路的,,,全拆掉好了

全拆掉?不会对接收器造成影响吗

网友:
靠近插口的第一个电容挂了,先拆试试,不行再换

网友(2020-07-16):
全拆开就好了

网友(2021-07-26):
电容坏了吧,拆换电容,优先换离插口线路上最近的,不行就依次换了

网友(2021-10-10):
先下载驱动精灵! 把USB插在电脑上,再点击启动驱动精灵!如果还是不行,估计是晶振坏了,换个新的16M晶振试试.

网友(2025-01-23):
引用 网友A:
插在USB接口上就保护,估计是晶振坏了,换16M晶振.

接收器咋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