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电压对电机的影响

楼主(2019-06-29):
如题,我一直知道的是电压越高,电机转速越快,电流越大,扭力越大。。
做过N多实验也是这样。

今天看到一改电源的老兄说,电流越大风扇转速越快。。我凌乱了,是他打错字了还是我一直的理解就是错的?
向大家请教一下,是否有特定电机不是这种规则?

网友:
对于直流电机,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回事,都对.

直流电机,电源电压决定了电机空载时能达到的最高转速,通过电机的电流,决定了电机当前输出扭矩.

让楼主迷惑的,可能是"风扇"这个东西.风扇的扇叶,不是恒定扭矩的负载,而是转速越高,空气阻力产生的制动扭矩越大,当扇叶的制动扭矩与电机的驱动扭矩相等时,风扇就在这个转速下持续工作.这与"电流越大,扭力越大"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