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LC4040芯片方案,type-c转3.5mm不知名音频线拆解

楼主(2019-06-29):
不知名DAC转接线 type-c转3.5mm长度0.1M

网友:
外观和谷歌Pixel 2的音频转接线有点像,但方案不同,Pixel 2用的是瑞昱ALC4021,而且插头那有金属的屏蔽罩

网友A:
这玩意还有芯片啊,我还以为就几根线连着呢

网友B:
这种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小声卡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小声卡 ?

基本是就是一个USB声卡,插电脑上也能用

网友C(2019-09-29):
能用RTL芯片算是不错的,成本要到20多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有芯片啊,我还以为就几根线连着呢

不一样,同样外观有不带芯片有带芯片。
小米没耳机插孔的手机就是利用type-c里多余的线来传模拟信号,音频解码仍然在手机内只不过type-c替代音频口。当然,type-c本质就是USB口,插楼上这种带芯片的USB声卡一样能用。

网友(2020-02-27):
这拆机图咋跟淘宝上的一毛一样?孪生兄弟?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C:
能用RTL芯片算是不错的,成本要到20多人民币

刚买的ALC4050,15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