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科凌A8触摸按键插卡音响拆解

楼主(2019-06-29):
几年前买的一个科凌A8插卡小音响,一直放着吃灰。音响拿在手里边挺重的,很压手,就想拆开看看,一探究竟。

线上几张卖家的宣传图,手里的外观图忘记拍照了

拆机要先小心的撬开网罩,适用钢针插到网眼里边,慢慢撬,转着圈撬。

撬掉网罩是这样色地

拆掉四颗固定螺丝

就可以轻轻的打开了。前边说了,小音箱拿在手里边很重,原来是加了铁块配重的,左右共有两块铁块

一个单声道喇叭加一个低频谐振器,喇叭是焊接。

电路板,挺小的,背面很光,几乎没有元件

原来元件都在正面了

蓝牙天线是印刷的,连接还算稳定,距离在十米以内

最后总结一下优缺点:
优点:
1.体积小巧,单手就能掌握。加了配重,手感不错,放车上很稳定。
2.触摸按键,带蓝色背光指示,放到车上使用很方便。
3.音量大,声音大时不破音。
4.底部带防滑,可以直接放到车上使用,基本无需固定,一般颠簸不会掉。
缺点:
1.音质一般,低音差。
2.没有音量记忆功能,每次开机都是同一个音量,而且比较大,有些吵。
3.开关键是电子开关,不是拨动开关,放车上使用不方便,每次还要按一下才能开机,不能随车启动,比较繁琐。
4.曲目记忆不能记忆到秒,只能记忆到某一首。听评书不太方便。
5.电池比较小,续航不是太给力。

楼主:
上几张大图,可以查看芯片型号

楼主:
没拆下来看

网友(2020-06-23):
多少钱的?有点山寨货感觉了!!

网友(2022-08-15):
引用 楼主:
上几张大图,可以查看芯片型号

拆了四颗螺丝以后。拆不下来啊?它边上是不是有胶水?